[其他] 联塑PVC水龙头

楼主(2021-08-14):
一开始只是滴漏,把开关往回扳一点就不漏了。后来滴漏越来越严重,往回扳都不好使。水压不正常时还会大量漏水。终于忍不住把它给换掉了。
拆开看看,两片陶瓷看上去闭合还行。应该是相互间的压力不够了。

这种水龙头的确比那些便宜的铜水龙头耐用一点。

网友A:
顺德特产,出租房专用,水压稍低时有滴水现象是因为硅胶老化压力不够。

网友:
这玩意轻易不坏,漏水多数都是硅胶垫不严所致

网友:
出租房,工地,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德特产,出租房专用,水压稍低时有滴水现象是因为硅胶老化压力不够。

是红色那个硅胶吗?  没太搞懂原理,我以为陶瓷片压合的压力就是红色硅胶自身的形变来提供的。

网友:
元凶还未拆出来?

网友B:
网上有家店维修配件,几块钱包邮。下面那个胶皮垫时间长了,老化弹性变弱引起的。

网友:
红色部分老化吧,他这好处,就比杂牌的水龙头质量稳定一点。坏处是这个,基本上单冷阀芯的寿命。。。

网友:
还有 pvc角阀呢。  最起码不会断。

网友:
应该是塑胶圈老化,陶瓷芯组件磨损漏水。塑料水龙头我在附近市场见到过透明款,检查水流不够原因比白颜色方便。

网友:
以前上学把卫生间换成了这种 用了好几年没啥事

网友:
换个垫片的事情,我买过内芯和垫片,最后发现垫片换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红色那个硅胶吗?  没太搞懂原理,我以为陶瓷片压合的压力就是红色硅胶自身的形变来提供的。 ...

对啊,想办法弄个1mm厚度的垫片加高又能再用

网友:
你这个用了多年了? 便宜的话还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也换过这个阀芯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家店维修配件,几块钱包邮。下面那个胶皮垫时间长了,老化弹性变弱引起的。 ...

   形状不太相同。

网友:
比那种锌合金的经用多了

网友:
家里塑料的用了几年了,感觉还行,洗拖把

网友:
质量可以的 比垃圾锌合金强多了

网友:
材质事关键啊,小材料关系大的耐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