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图便宜买了个国产的苹果笔记本电源,没到一年就烧了

楼主(2021-08-14):
图便宜买了个国产的苹果笔记本电源,没到一年就烧了,也懒得找商家保修,顺便就拆了。可见和原装电源差距非常大,以后各位可千万别图便宜买这种国产兼容电源,没有烧掉笔记本是万幸啊!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还可以,不知道功率达不达标。其实隔离的开关电源还是挺安全的,电源烧了都不会把笔记本烧了

网友:
买个pd氮化镓电源,然后拿个诱骗线用好点吧

网友A:
五六十买一个这种电源不算亏,EMI电路起码还有,再加上苹果外壳的“信仰加成"
再贵就不值了
集成功率管的控制器很难做到45W,还是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判断是内部长期高温,然后炸了

网友B:
这个做工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六十买一个这种电源不算亏,EMI电路起码还有,再加上苹果外壳的“信仰加成"
再贵就不值了
集成功率 ...

太专业了 的确电源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还不错了。

跟原装的没法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原装的没法比啊

问题是你多少钱买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要没被宰就行

网友:
应该是超功率使用了

网友C:
像这种经常热的厉害的电源,我是用电钻配小点的钻头(比如1mm)在壳子上多打些孔散热。

网友D:
买国产应该是国产品牌,而不是山寨小作坊等于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原装的没法比啊

原装几百块一个 这玩意儿几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国产应该是国产品牌,而不是山寨小作坊等于国产

这个和高仿的还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经常热的厉害的电源,我是用电钻配小点的钻头(比如1mm)在壳子上多打些孔散热。 ...

方法就是有点暴力

网友:
国产有些牌子还是不错的,品胜紫米之类的,不买山寨的就还好。
看内壳应该是长期高温烧坏了。
如果电脑标配60W,买45W的电源,当电池没电,然后电脑又高负荷运行的时候,电源可以热到飞起。

网友:
DIP8的电源IC,集成高压MOS,不加外部散热条件下,使用功率最好不超过2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经常热的厉害的电源,我是用电钻配小点的钻头(比如1mm)在壳子上多打些孔散热。 ...

这个方法可以放在本子后面也可以,人走关闭电源。

网友:
苹果笔记本电脑电源上面的那个金属钮,插入三脚延长线后,地线就连在一起了。兼容的电源大部分都会忽略这个细节。用着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