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C66U拆机,不知道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大家看下一样的吗?

楼主(2021-08-14):
不知道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大家看下一样的吗?这玩意还行,就是有点热。

网友:
企业级?字数

网友:
用料不错啊,多少钱?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B1版甚至B2版,cpu是4708的,这个是4706老版本的,各个版本特别是4706的不能通刷4708。broadcom的这几款cpu性能倒是不错,但是大火炉。

网友:
火炉子一样。不知道5nm的,是不是更好

网友:
家用    字数

网友:
2013年~2014年的高端路由器。

网友(2021-09-24):
华硕的做工看着 就漂亮

网友:
其实热无所谓,华硕肯定知道热,不坏就行,我也在用

网友:
里面真豪华,各种屏蔽罩 超大散热片,连网变都是没见过的logo。 曾经关注过,没舍得下手,正用矿渣k2p,貌似没啥问题

网友A:
家里买的第一台华硕路由器,直接放室外屋檐下了。被动散热,虽然很烫,但稳的一B,一年到头重不关机。现在上面都布满蜘蛛网了 。 开关坏了,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买的第一台华硕路由器,直接放室外屋檐下了。被动散热,虽然很烫,但稳的一B,一年到头重不关机。现在 ...

这台拆的原因也是开头坏,可能是开头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
感觉和我一个吃灰的RT-N66U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