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如何降低风速

楼主(2021-08-15):
手头上一个小风扇,虽然充电口掉了,好在是可拆卸电池的,也难不倒咱,闲置的电池轮流上阵,但感觉最低档的风速还是有点高,时间一长吹的难受,拆开看了一下如何降低风速,芯片型号没有。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指示灯就闪烁提示充电,看电路大体知道是升压电路
最后一张是三个速度挡的电机供电电压,看来只要降低电压就行,哪位坛友对此有研究,请指点要是有图纸最好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串4007。。一个大概0.7V。。

楼主:
刚才浏览了其它网站,提到电机分有刷和无刷之分,怎么区分?必须把电机拆下来?我看了下还不好拆呢

网友:
电机啥样的?

网友:
弄个电阻或者二极管降压一下?

网友:
电机串个100欧的线绕电位器,无级调速

楼主:
刚拆下来电机,上面写着DM2431 Eh07 ,无刷?
后罩上有三个卡扣固定电机,不好拆,用小螺丝刀伸进去,别下来的,弄坏3根塑料护栏,再生塑料的,没劲

安回去的时候悲剧了,完成使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下来电机,上面写着DM2431 Eh07 ,无刷?
后罩上有三个卡扣固定电机,不好拆,用小螺丝刀伸进去,别下 ...

有刷电机,你这个不用拆下来就能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浏览了其它网站,提到电机分有刷和无刷之分,怎么区分?必须把电机拆下来?我看了下还不好拆呢 ...

区分啥?就一红一黑2根线碳刷电机无疑,降压用4007串联在供电线就成了,不行串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下来电机,上面写着DM2431 Eh07 ,无刷?
后罩上有三个卡扣固定电机,不好拆,用小螺丝刀伸进去,别下 ...

这是有刷电机,没必要折腾了。扔垃圾桶吧。

网友:
有刷的,扔了吧

网友:
有刷电机也是可以调速的!改pwm调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串4007。。一个大概0.7V。。

发热大不大?

网友:
你这种简版的小风扇想降低风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机正极串4007降压减速。

网友:
电机串联二极管可以降速,但是三档同时都降速了。

网友:
这不又是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

都又拆坏了

网友:
这个直流降压确实最好的方法是串上一个或者二个1N4007二极管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垃圾桶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下来电机,上面写着DM2431 Eh07 ,无刷?
后罩上有三个卡扣固定电机,不好拆,用小螺丝刀伸进去,别下 ...

彻底解决了风速带来的烦恼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是单片机控制pwm做的调速,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