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款路由器,内存自由32M,但是带机量有700台,是否虚标?

楼主(2021-08-15):
快10年前的路由器了,4个百兆wan口,5个千兆Lan口
看到带机量700台很兴奋,但是一看内存竟然自由32M,震惊了
内存自由32M,带机量能做到700台么

网友:
只要背板带宽足够,最大半开连接数能达到

网友:
北美小银狼Coyotelinux

网友:
有线连接的吧,而且也不一定这台就是主路由啊,下面肯定有分级啊

网友A:
主要是你有700台设备要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有700台设备要带不

主要是你有700台设备要带不 +10000

网友:
很有意思啊,我记得很早以前我用一张软盘+一台486的电脑配置的LRP如果不是硬件最后坏掉,现在应该还可以正常在用吧
486-66MHz/8M内存/2*82559网卡/1软件盘*1.44

网友B:
硬件nat + vxworks 系统, 内存占用很小的

网友C:
以前是可以,下载速度200kb就能打游戏看电影了,现在动不动就10M+,特别是好几台机器开迅雷下载,分分钟就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nat + vxworks 系统, 内存占用很小的

vxworks路由器有哪些相关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是可以,下载速度200kb就能打游戏看电影了,现在动不动就10M+,特别是好几台机器开迅雷下载,分分钟就 ...

好几台机器开迅雷下载,分分钟就卡死,卡死是因为CPU吃不消么?

网友:
带700台,不开qos的话基本没法用,开了qos内存肯定不够,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vxworks路由器有哪些相关产品呢

tplink三剑客的低端路由全是

网友:
磊科的ECOS系统也没有宣传的这么吓人啊!宣传只有120-200,太夸张了吧。实际测试过没有呢?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网月的产品啊。嘿嘿嘿嘿。。

网友(2021-09-14):
每台机器连接数为1??

网友:
一个NAT连接只要几KB空间,
一万个连接也就需要几十MB内存,
一般人上网基本上就几十、一百多连接,
除非p-p下载的,会用到几百上千个连接。

所以32MB内存号称带700终端是有可能的,
毕竟不是所有终端同时在并发联网。

网友D:
十多年前我们村的主干道就是两车道,当时就算全村人同时出动都不会塞车,就算外村的人来了也绝对够用。现在上班下班就会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我们村的主干道就是两车道,当时就算全村人同时出动都不会塞车,就算外村的人来了也绝对够用。现在 ...

比喻很形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