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正大华宏adsl猫

楼主(2021-08-15):
老猫了

接口

映入眼帘的螃蟹

主芯片

供电 老货制程低功率大供电用料足

网变

背面光秃秃

原装电源 工频的

网友:
曾经拆过就几个 华为的,都是可以设置自动拨号的,甚至有一个里面还集成 自带了 语音分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