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六代i5 15/6寸带串口笔记本儿。

楼主(2021-08-15):
成色非常好,又到了一批。
现在六代机有两款,一款是用三代内存的 没有m2
一款四代内存 有m2支持nvme
4g内存120g固态标配集成显卡,普通屏幕。三代内存的1300元包邮,顺丰四代的1350。
还有几台同款的八代i5机器  八级内存没有硬盘1850元。微信13313336234 或者扫描咸鱼二维码
这里有事儿 有需要的。联系微信批量的机器发在论坛里,零散的机器一般在朋友圈更新。

楼主:
5.0€elA0Xm877b5€ https://m.tb.cn/h.fakJL58  我在闲鱼发布了【东芝四代I5大屏幕17寸笔记本只要1300元东芝四代I5大屏】

网友:
确实好货,就是就是

网友:
八代i5的机器也是1366x768的普通分辨率屏幕?

网友:
还是去年的四代东芝高分屏的机器好。

网友A:
请教一下老板和各位坛友:
之前在老板哪儿买过一台笔记本,三代i5的U,想升级固态硬盘,两个问题:
(1)买啥品牌的二手固态硬盘划算,闲鱼有三星的850EVO,120G,90元,说保修3年,压根怀疑,闲鱼的售后很难。怕买到假的三星,不如买个实惠的其他品牌,老板,批量升级固态时一般选什么的?也请坛友推荐下!
(2)固态装在光驱位做系统,还是把机型硬盘装在光驱位,固态装在原机械位置做系统盘?这两种装法,速度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老板和各位坛友:
之前在老板哪儿买过一台笔记本,三代i5的U,想升级固态硬盘,两个问题:
(1)买 ...

京东买新的,牌子无所谓反正都保5年,240g一般170左右吧,固态肯定装硬盘位,光驱一般都是sata2接口速度最高300mb机械硬盘无所谓了。固态一般都500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老板和各位坛友:
之前在老板哪儿买过一台笔记本,三代i5的U,想升级固态硬盘,两个问题:
(1)买 ...

卖旧的固态硬盘给你保修三年还是三星呢?那肯定是假货,因为就算是二手的不保修,90块钱你都买不到。
光驱位放普通硬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的时候这普通硬盘会有那种在唤醒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比较费硬盘。

楼主:
联系六代,八代的都有货,六代的机器分。三代的时候,四代内存的。

楼主:
六代,八代的都有货,八代的只有两台了。

楼主:
八代的还有两台了,六袋的有20台左右。

楼主:
需要的联系还有货。

网友:
这款对应联想哪个型号呀?买了楼主这款机器现在散热风扇呼呼啦啦的响,准备换风扇却找不到同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