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上一当,罗技鼠标别碰了,M220拆解,偷偷摸摸的缩水

楼主(2021-08-15):
这么偷偷摸摸的缩水太无耻,官网的图片都不改。

囤了一堆光栅,这辈子不会再购罗技产品。

网友A:
罗技低端键鼠就像华硕低端主板 缩水太厉害 不建议买 要不买个同价位国产的 要不买罗技高端

网友:
谢谢提醒,记住了。

网友:
罗技G90大概用了一年 、现在发现按键有时候失灵。打开看不是微动的问题是usb连接座开焊了。焊盘直接都掉了。质量堪忧。

网友:
G304 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低端键鼠就像华硕低端主板 缩水太厉害 不建议买 要不买个同价位国产的 要不买罗技高端 ...

搞不好连高端都缩,罗技连客服都缩了,真假没地方查。
在线客服直接给我转到英文的,回复的牛头不对马嘴。
打近半小时电话才打通,客服那口音重的差点以为是泰国人。
最后查标是正品无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好连高端都缩,罗技连客服都缩了,真假没地方查。
在线客服直接给我转到英文的,回复的牛头不对马嘴 ...

这个就不清楚了 现在手头用的还是几年前买的四个MX MASTER 用着还行 现在新出的没买 不知道

网友:
我用罗技M558还行吧。

网友B:
对缩水有有什么误解,不能单纯看电路板小了,元件少了就判定为缩水,要偷工减料也是需要本事的

网友:
G402用了4年了,换过左右键和滚轮微动。

网友:
百元内的套装键鼠,能用稳定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缩水有有什么误解,不能单纯看电路板小了,元件少了就判定为缩水,要偷工减料也是需要本事的 ...

祖传的光栅轮丢了。

网友:
美其名曰静音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祖传的光栅轮丢了。

这确实过分了

网友:
只用罗技高端鼠标

网友:
手握着MX master3 摇摇头,笑而不语。
果然啊,哎。

网友:
换了机械滚轮,的确用料省了

网友:
这个罗技键鼠LOGO都缩水了。

网友:
什么公司都挡不住压缩成本增利润的诱惑……  没有光栅轮的LG,还是那个LG吗?

上月我才买了一个M185,估计也没有光栅轮了吧

网友:
我再给你补一刀,你买的是大陆专供版缩水版本,最廉价的那种,接收器都缩水了,因为你买的那种接收器采用的无线方案已经彻底摆脱以前所有的了,是独立的一类,其无线方案甚至还不如M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