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RDC功放AV-9880,再吐槽一下

楼主(2021-08-15):
一个爱好音响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让我修功放,没办法,拉不下面子。这功放奇葩,前面所有的电位器(9个)都阵亡了,全部开路。买新的不划算,我就从旧设备上拆了三个,保证高音、低音、平衡能用就行了。环绕和卡拉ok的电位器不管了。

注意,前面板标的是7声道

注意看英文,右上角的AC  OULETS  AC 220V,确信不是AC OUTLETS?

这是雅马哈的功放  AC   OUTLETS

看右下角的,MODEL : STEREO  AMPLOFIER   ,确信不是STEREO  AMPLIFIER  ?
还有下一行  AC  220V  OITS 50Hz  确信不是  AC  220  VOLT 50Hz  ?

所谓的7声道呢?就是两个主声道,两个环绕声(用的还是TDA2030A)

变压器是两个,但电压居然一模一样,难道不是各自分工?双35V是怎么接入整流电路的?不会直接并联吧? 没注意看,难道一个是假的?

电容不小,但字确反了。

前面一排的电位器都开路了

找了三个50K的短柄的

换上去,声音受控了。就这样交差吧,朋友说这台机器低音好。

网友A:
伟云兄已经改专业功放音响维修了~

网友:
一口气坏了9个?可以修修嘛,太多了换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云兄已经改专业功放音响维修了~

最近南京疫情,在家憋的慌,没事干,发发贴打发时间

网友:
这个东西根据概率来说就没有一起坏的可能(极有可能先坏的不影响使用或者听不出来坏了直到有一天主控音量的坏了彻底不能听了),但事实是概率学不准,它还真就是有一起坏的可能,单位冷库的蒸发器化霜加热管故障跳闸,检查的时候发现有3根加热管漏电,一共才用了5根管,根据常理来说,在前面有漏电保护器做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管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断电,其余的管子就不会再有通电也就不会损坏,但事实就是,一次漏电保护,它一下子坏了3根加热管,同时发生漏电故障,邪门

网友:
偶那台也是坏了一堆,除了主音量,换了10个新的,没坏了也换

网友:
这雅马哈做工的确非一般好啊。

网友B:
估计那个变压器有一个是假的,要是我的话,就把皮剥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个变压器有一个是假的,要是我的话,就把皮剥了看看

直接拔掉测量电压就行啊,皮掉了就不好看了

网友:
一看内部做工,心亮了半截,典型的双声道加电阻变的多声道音响。

网友:
马云家买最贵的,下次他就不修了

网友:
这种山寨货就不要修了

网友:
我已经跟那个朋友说了,以后少麻烦你修机^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