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得到一张七彩虹显卡

楼主(2021-08-15):
4650-GD3七彩虹显卡 标识的是512,应该指的是显示内存。

自己的联想电脑是I76700  核显,内存8G。
正在犹豫:有没有安装上七彩虹显卡的必要。是不是安装了反而效果不如不安装?
几乎不看电影,一年就那么有限几次处理小视频。但是倒是比较经常使用音频编辑。音频处理的时候,会有波形图。长度超过半个小时的音频文件,感觉到编辑处理的时候比较缓慢,似乎有卡顿的感觉。
平常CPU的使用率大概68%!

网友:
你那显卡还不如CPU的核显好用

网友A:
512的显卡很古老了,可能还不如i76700的核显。内存8g可以升级一下,ssd硬盘也可以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的显卡很古老了,可能还不如i76700的核显。内存8g可以升级一下,ssd硬盘也可以升级一下。 ...

可是我的内存利用率已经达到了70%!所以很担心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给核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内存利用率已经达到了70%!所以很担心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给核显用! ...

核显一般在bios里事先设置好了,显示硬件保留,玩游戏等极端条件下不够再动态调用内存,不玩游戏不用担心。8g内存小了,至少单条16g,不过最近内存不便宜,可以先单16以后便宜再补一条进去。音视频编辑对cpu和内存有要求,对显卡没啥需求,硬件编码那要牛的显卡。

网友:
卖掉换R5 3600你试试牛逼的很,或者11400F试试。显卡随意即可。6700过时了。

网友:
够用就行了,折腾是要花钱的,哈哈。我还用着I7 27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