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原版win10难伺候

楼主(2021-08-15):
有个asus笔记本,原来的系统是win7的,想换成win10 21H1版,在i tell you下载了原版镜像。安装的时候提示不能安装在MBR分区,只能安装在GPT分区。
C盘只好PE下格式化成GPT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又报错,说安装文件已损坏,我这明明是刚刚下载好的原版镜像,顺利解压也没有出问题,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损坏?
只好上网百度,度娘说这是迅雷下载的通病,只要是迅雷下载的文件都有可能损坏,不用迅雷用啥好?
于是重新下载镜像,重新安装,还是报错,试了好几遍,都是这样,电脑变成了废铁。

网友:
gpt格式的64位带uefi快速启动的,找个电脑和8g以上优盘,用MediaCreationToolx64工具装到优盘,注意选项。完了用优盘启动笔记本安装试试

网友:
别百度了跟这些没关系,校验一下你的安装文件在电脑上完整,在U盘上肯定不完整。

网友:
我装深度OS也是不管怎么能都报错,最后换U盘完活

网友:
md5,sha1,sha256了解一下

网友:
用dism直接安装,别直接装,否则很慢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u盘重干,最好是用3267主控的u盘

网友:
这锅微软不背

网友:
如果前面USB口,有可能连接线有毛病,以前碰到过,换后置接口

网友:
用qBittorrent下载,速度完美,我不会告诉你qBittorrent我是从www.xitmi.com这个网站下载的!这个网站还有好多实用软件!!

网友:
下载的大文件最好校验一下md5码

网友:
win10可以装在MBR硬盘,BIOS要设置一下

网友:
找自己的原因吧。

我今年编译了几个Linux系统,每编译一次,就要从国外网站下载几百个软件包,中途断掉是常事,但从未坏过一次。

网友:
其实原版win10从win7安装不需要刻盘进pe装,只要解压缩之后运行setup就行,还能选择是否保留数据

网友:
不会玩就用GHOST的试试

网友:
用微软官方的程序转,从来没有错过。

网友:
用uefi,从微软官方wintogo跟着来没问题,用mbr随便。

网友:
如果把硬盘改为GPT分区,安装win10还需要同时有ESP和MSR两个分区,如果没有安装时就会报错。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进分区工具全盘重新guid分区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