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拼夕夕又买了个UT61E,小心地用吧。

楼主(2021-08-15):
之前有个UT61A,用了5、 6年,逐渐百病缠身:有个表笔插孔胶柱扯掉了,另外几个接触也不太好,mA 档测量没反应了,最近更是开机没显示,彻底废了。一气之下,扔到垃圾桶了。
没有万用表,无法生活。
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十几年前旧款的 胜利 VC890D,也有点毛病,但还有显示,只是电容档和mA档测不到数值,表盘接触也不好,有时要按一按表盘才能接触得到。 急中生智,网上查了一下万用表可能的故障,电容档和mA档测不到数值,可能是200mA保险烧了,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保险断了,先用电线短接一下,果然这两个档位有功能了。表盘接触不好,拆下来用酒精擦拭,装上,通电,满血复活。  拼夕夕2.4元包邮买了10个200mA保险管,也装上了。 记得VC890D挺耗电,总是换电池太肉疼。  手头有两个3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有4.2V,两个串起来固定在万用表背面,接一个9V电池帽,就当9V电池用了。

VC890D精度不那么尽如人意,测个电压,电阻,还行。经常要测小电流,不够用,来个四位半吧。  网上评论UT61E比较经典,跟从前用的UT61A 外观一样,顺眼一点,就是它了。
某宝上要三百多,拼夕夕有一家两百八十多,价格能接受,就下单了。深圳买东莞的产品,居然从江苏发货,有点疑惑,担心了好几天。今天收到货。稍微试了一下,感觉应该是真货。

楼主:
UT61E  可以跟电脑联机,优利德官网上下载了软件,但在WIN7 64位的系统上安装不了。是不是接上万用表才能安装?  卖家发过来的线是 RS232的,笔记本没这个接口。看来这个功能用不了了。

网友A:
有些商家咸鱼走淘宝也才240左右啊,此表速度不错

网友B:
不能自动关机,没有背光,超量程不报警,不是很喜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动关机,没有背光,超量程不报警,不是很喜欢

超量程会报警的啊

网友:
垃圾桶那个可以送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量程会报警的啊

对我来说,自动量程是UT61E 的一大优势。   我从前用万用表的习惯不好,一边测量一边就切换档位,估计就是这样容易烧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动关机,没有背光,超量程不报警,不是很喜欢

可以改自动关机,再买一个9V充电电池。
我这么改装过,加完一共三百多吧,用着还算舒心。至少不用一个半月换一次9V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自动关机,再买一个9V充电电池。
我这么改装过,加完一共三百多吧,用着还算舒心。至少不用一个半 ...

花钱买回来还去改,仪表的东西我不喜欢改来改去,好表都改成烂表了,那么多自动关机的表,我得多喜欢这表啊,没必要

网友D:
不喜欢自动关机,用着用着就哔哔哔。哈哈  所以,61E是我最喜欢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花钱买回来还去改,仪表的东西我不喜欢改来改去,好表都改成烂表了,那么多自动关机的表,我得多喜欢这表 ...

确实也无奈,功能完全匹配的,没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自动关机,用着用着就哔哔哔。哈哈  所以,61E是我最喜欢的表

算了算了,你是表婶,跟我们说最喜欢都是扯,意思是说无所谓最喜欢或者一般喜欢,你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也无奈,功能完全匹配的,没钱买

这个是商业秘密,商家故意为之,不然就不会出那么多型号来选择了,软件修改一下又变个型号这事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商家咸鱼走淘宝也才240左右啊,此表速度不错

240的UT61E给个链接

网友A:
要与老板讲价钱的,

网友E:
呵呵,闲鱼上有两家卖同样的61E,但是是从惠州发货。

问过了,是UT授权厂家出的货,做工给UT代理商生产的要好多了。

售价228元,还送了备用电阻,另外加15元可以换一块小电路用于代替9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闲鱼上有两家卖同样的61E,但是是从惠州发货。

问过了,是UT授权厂家出的货,做工给UT代理商生产的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与老板讲价钱的,

谢谢!去试试。

楼主:
闲鱼上购物体验很差。  基本上卖家都会隐瞒东西的真实情况,反正也不打算做长久生意,可以说是无所忌惮。被坑了几次,之后电子产品就没在闲鱼上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闲鱼上有两家卖同样的61E,但是是从惠州发货。

问过了,是UT授权厂家出的货,做工给UT代理商生产的 ...

能否给个购买链接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