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936快速化锡最后折腾了atx电源,终于满意。

楼主(2021-08-15):
初用936各种不爽还不如我的30w外热外热式,不断摸索最后发现垃圾烙铁头是罪魁祸首。
换头后简单测试一下15v,50秒化锡,山寨t12 25秒,不是很满意,
没有24v电源折腾好久终于把损坏的atx电源修复并且升压到30v,现在使用22v测试936 20秒化锡,满意。
另外,936热容比山寨t12大,936胜出。

补充内容 (2021-8-28 15:56):
又折腾了2星期,搞了个936,t12一加一控制,这样一物多用不浪费资源。一键切换也很方便。

补充内容 (2021-9-4 00:51):
增加滚珠自动休眠功能,应该折腾得差不多了。

补充内容 (2022-2-17 23:58):
虽然搞了单片机oled版的,这2合一组装起来也不容易,不想拆了。
这几天有空校准下温控,让936和t12温控基本一致,方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要用工频变压器,60W以上,功率越大越好

atx绝对胜任,diy追求免费加实用。

网友B:
我的T12都是10秒内化锡,估计5秒都够了,你这是不是慢了点?热容的问题是你头子的问题吧?我用刀头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12都是10秒内化锡,估计5秒都够了,你这是不是慢了点?热容的问题是你头子的问题吧?我用刀头很好用啊 ...

我用的15v电压,24估计也是几秒,用惯了外热式现在t12一开小差还没反应过来就化锡了。习惯了焊接前看看电路板,再快有点不习惯。

网友C:
我扛起烙铁想焊接你跟我说要等20秒?你这连白菜白光都不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扛起烙铁想焊接你跟我说要等20秒?你这连白菜白光都不如啊!!!!

看看我的白菜t12,这个15v25秒,24v也是几秒。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929-1-1.html

936提速才叫折腾,我这主要难在24v电源。

网友A:
936要用工频变压器,60W以上,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用1321芯的936冷态加温功率一般都是大于120瓦的,只要保证烙铁芯和烙铁头接触良好,18秒可以化锡。而且控温烙铁,一般时候瓶颈不是电源功率,而是感温部件没能准确测量烙铁头温度。936烙铁实际测量的是烙铁芯的温度,还不是烙铁头的温度,所以保持烙铁芯和烙铁头接触紧密才能最好的提高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