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凡锂电钻声音

楼主(2021-08-15):
给坛友种草.入手小凡12v无刷电钻.也拆机改了扭力.用着还行.同心度也可以........
.就是为啥无刷电机声音还那么大..比几个有刷的声音大几倍(印象中无刷电机声音该比有刷的小才对的)
   用过的来说说.是我的机子有问题还是啥问题???????

网友:
一样的机械结构,只是取消了碳刷,这个能小多少噪声啊。。。

网友:
可能齿轮箱缺油,不过无刷转速高,声音大必然的

网友:
无刷电机和有刷比噪音很不好说

假设转速相同,风噪就是一样,有刷主要噪音是碳刷摩擦,无刷的也有PWM驱动噪音(电动工具是不可能用正弦波的),噪音很难比较

但是工具用的无刷电机通常都比有刷的转速高,所以实际上往往反而是无刷的噪音更大(主要噪音是减速箱的初级部分)

网友:
无刷一般听上去比有刷声音大,转速也高,有刷的声音是沉闷的声音,无刷的是清脆的声音,所以传播更远,显得声音大,就像女中音和花腔女高音的感觉,海豚音更厉害

网友A:
我试了小凡比虾牌劲大多了,就是看电池怎么样了,钻十几个钉没有下去电,虾牌力气太小,可能也石转速低,电池孬没有动力,小凡还可以,不知道能不能持续,当然比不过大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小凡比虾牌劲大多了,就是看电池怎么样了,钻十几个钉没有下去电,虾牌力气太小,可能也石转速低,电 ...

小凡 我有好多把,蛮好用,又便宜。 感觉这批货比他们出厂还便宜,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凡 我有好多把,蛮好用,又便宜。 感觉这批货比他们出厂还便宜,不知道为什么 ...

你的声音怎样?我感觉是电机发出来的.转速高也不假.就是声音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声音怎样?我感觉是电机发出来的.转速高也不假.就是声音大很多

我有好几把,声音确实会比博士的 或者国产有刷声音大点,

网友A:
小凡的大家用着怎么样,有坏的吗

网友C:
黄鱼2电一充 108 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是我的话选择他家的21伏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凡的大家用着怎么样,有坏的吗

没坏,12V挺好,比16V的手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黄鱼2电一充 108 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是我的话选择他家的21伏款!

21V我也有,可是平时用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V我也有,可是平时用好大

机身12伏和21伏的一样大 就是电池插脚出21伏的略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