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比较懂电源输入电抗器,麻烦看看

楼主(2021-08-15):
编号1和2是否通用?
编号3和4是否通用,和5是否通用?
1

2

3

4

5

网友:
图一34A  0.862mH 图三50A   0.586mH,如果是图三代替图一应该凑合能用,图一代替图三,肯定不行

网友:
进线电抗器,主要抑制谐波电流用,压降都是9.2V,电流大的可以代换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