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斐讯K3C路由器的设置无线中继

楼主(2021-08-15):
今天把斐讯K3C路由器拿出来使用,原来的斐讯K1路由器不知道为什么出故障了。打开控制面板发现没有无线中继这个选项。上网搜索一下,发现别人有。真郁闷
哪位师傅会设置的,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K3C不叫中继,叫无线扩展,而且是后面的固件才有,早期的没的

网友:
做路由可以,做AP问题比较多,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B:
刷梅林,组AiMesh 。这机器5g强,2.4有点弱。中继感觉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梅林,组AiMesh 。这机器5g强,2.4有点弱。中继感觉不理想。

手上一个斐讯F300M烧了一个借给别人,然后常使用的K1不知道什么缘故复位不了又连接不了控制面板只好拆开新的入坑路由器K3C使用了,这个家伙花了我一千几百多块未下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C不叫中继,叫无线扩展,而且是后面的固件才有,早期的没的

听了你的意见刷了新固件可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