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热水瓶烧到35°温度就上不去了,什么问题比较可能?

楼主(2021-08-15):
松下电热水瓶NC-CH401烧水到35度温度就不变了,面板指示灯也没有跳到保温,一直显示再烧水,可是温度就是不变。一般可能会是什么的问题呢?发热盘应该没问题,摸了下桶内底部是有加热的大约40度的样子。拆开之后就一个板子,看起来也没有哪里烧掉的样子。温控电阻测出来是30k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
测量下电热管的电阻或者加热时的电流,看看算不算电热管坏了

网友:
加热和保温可能是2组加热丝

网友:
锅底有温控原件,查一下

网友:
原来遇到一个养生壶也是烧到83度就怎么也上不去,水也不开,换底盘125度温控解决问题了,你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温控器

网友:
热敏电阻导热硅脂干涸了

网友:
还得继续拆,没拆到位,看看加热是几个,个人觉得温控器可能性大

网友:
是不是温控开关坏了?

网友:
继电器不行了,另外检查一下有没有开焊的,这个保温壶除了继电器,别的元件很难坏的。

网友:
这个不是温控开关就是发热丝坏了,买回来也很便宜直接替换好了。

网友:
35度明显是保温加热的,十有八九是沸腾加热的线圈挂了或者大电流继电器坏了没切换过来

网友:
黄白线那个插头拔下来应该就不加热了。量一下板子上红蓝的2个脚通不通(线拔了),通就是加热盘坏了,不通就是继电器坏了,还有加热盘上会串一个高温保险,那个坏了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