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pvc管 这是个灯呀。

楼主(2021-08-15):
捡的好长一段pvc管,截取一小段。

粗糙打磨过后,加热,变成这样。

继续,挖个方形的孔。

用电路板边角料刻的板子,6颗白色LED灯并联。
再来个充电电路。

中间那个白色的就是充电板,够小的吧,充电指示灯贴在板子下面。
组装一下看看。

里面放了一块480mA的锂电池。

背后是磁铁,可以吸附在铁质材料上。

楼主:
丢图了 占用一楼  补回来。

网友A:
加热塑型效果不错。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塑型效果不错。

哈哈   2根棍子 热风枪吹热后拉成型的

网友B:
这种管子可以在开水里面煮再压瘪吧

网友C:
壳子处理的真好

网友D:
这造型可以直接上条形3v的cob  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E:
有外壳,有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造型可以直接上条形3v的cob  效果会更好些

灯罩还没装上去呢,淡黄色,乳白色哪种好看,有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可以在开水里面煮再压瘪吧

水煮也可以,麻烦呀,电吹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处理的真好

哈哈   好看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外壳,有面子

就差灯罩啦。

网友:
不错哦。。那着这款灯,你是全村最亮的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   2根棍子 热风枪吹热后拉成型的

我就在想,你怎么做到变形后高度一致的,我原来也试过,但是中间不平,并且两边也没有你这个圆,原来是这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G:
卧槽漂亮…和我那个ALS既视感…这手工可以有精华了…步骤再详细点就好了,开关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卧槽漂亮…和我那个ALS既视感…这手工可以有精华了…步骤再详细点就好了,开关怎么弄的? ...

开关呀,自锁开关呀,但没解决好,开关行程太大,按钮不好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在想,你怎么做到变形后高度一致的,我原来也试过,但是中间不平,并且两边也没有你这个圆,原来是这 ...

用2根棍子穿到管子里,用热风枪加热,趁机向两边拉棍子,把圆弧整理出来,等冷却后,再找两块板子,加热后用板子把管子压平整,慢慢调节两边的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呀,自锁开关呀,但没解决好,开关行程太大,按钮不好制作。

弄个一键自锁的触点开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根棍子穿到管子里,用热风枪加热,趁机向两边拉棍子,把圆弧整理出来,等冷却后,再找两块板子,加热 ...

牛,方法很好,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