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接法三相电的电压&与单相的相位差计算和改相序倡议

楼主(2021-08-15):
驽马十驾,懒驴爬坡把原先的错帖更正了(并增画了波形图),且改用了现在用得较多的cos&有效值表达【PS:感觉余切老的ctg胜过新的cot,因为写完发现第5行手写的ωt–(ωt–120°)若被当成cot–(ωt–120°)竟然没毛病!】。
作者会犯错,特增加免责声明1条:学习应承认不足,并取长补短;但切莫邯郸学步!Do not be a copycat!
慵懒/庸诞的作者捎带的小笑话J Joke-lite from the lazy/Lay-G author
你会心一笑了吗?J Did my joke-lite lay an egg?

原错误:“原先的相序被我画反了!业余抓下来的三相图没有细看。。。注意!!经慧眼如炬的2楼网友指正:我原先错误地以为是Ub超前于Ua【所以Ub(n)画的逆时针方向,使用的Ub(n)=√2U*sin(ωt+120°)】。三相的部分只剩下abc变cab正确了。。。惭愧得只能就坡下驴Grab a cab逃走了。。。”

正确答案是:“Ua超前于Ub120度,Ub超前于Uc120,Uab线电压超前相电压Ua 30度。”&[表现在波形上为线电压相对于相电压左移了30°即π/6 (rad弧度)]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1.1)&1.2)原先的错帖已更正(由于√2U本就系数相同,不再使用原先的复杂公式)!!!

1.1) 使用容易的相量加减法(频域方式)计算/弦波:(星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是(单)相电压的√3
线电压UAB超前30°于相电压UA(N) [表现在波形上为线电压相对于相电压左移了30°即π/6 (rad弧度)]。
1.2) 使用繁复的三角函数加减法(时域方式)计算/弦波:殊途同归。
2)     定频三相电机对相序有要求,否则会反转。三相电ABC相序和CAB是完全等价的,但ACB则是相反的。三相电ABC排列规定按远中近或上中下或左中右,单相电则规定上火下零或左零右火中国的ABC相序为黄绿红,虽然作者极力主张应直接改用完全等价的等同阳光谱序的红黄绿,
因为总是有人分不清顺序!并且除开已经自带初相识别的电网逐相投切,初相角根本没任何影响!
相序ABC为承习苏联的称呼,现有的UVW或RST或最新的L1L2L3只要该(循环的!)顺序正确即可
3)     在线序或电极的排列时,应考虑统一的标准及紧邻脚位电势差的实际情况。例如:9位一体端子的
金属壳电源,作者推荐的排列为LNG|---+++。因为左负右正为规定,而强弱电紧邻脚位为最安全的G。如果是分离的3&6个端子,则视间距改为GNL||---+++,拉开L与金属壳的距离。
类似地,插件MOS管不合理的GDS排列由于D在最中间导致易打火,明显不如DSG或GSD。
4)    相互隔离的3相变压器可以通过巧妙组合而输出3n,这将极大降低整流后的直流脉动程度,
降低滤波要求,该方式在动车高铁机车牵引等高压直流领域有一定应用。
5)     中国为全球最广泛的星形star(或Y形wye)连接的三相电TN-C-S系统(港澳台同大陆都是该形式。但由于历史原因,港澳台的插头甚至电压&频率与大陆有区别)。即于电源中性点接地&电器的导电性外壳与电源中性点直连&PEN零线与地线Combined合并&零线与地线Separated分离。
其原因是3个单相合并后的三相电若完全均衡且无谐波,6根导线甚至可简化为3根。而星形Y连接优于三角形▽连接,可以输出两种电压。TN配电系统既可能是星形Y连接也可能是三角形▽连接[此时接地那根相线被称作或视为“N”,也就是三角形▽(更形象来说为劈形nabla)最下面的劈尖接地了]。
6)     英规插头的香港和澳门为230 V & 50 Hz(澳门还有很少的葡萄牙标/欧规),日标/美规插头的台湾为110V & 60 Hz。
7)     以下国家由于历史等原因需特别注意:日本关东100 V & 50 Hz和日本关西100 V & 60 Hz(中间巨大的变频电站负责切换而并网)。菲律宾220 V & 60Hz。巴西127 V & 60 Hz和220 V & 60 Hz。
8)     Nordic Europe北欧四国有一些是三角形▽(更形象来说为劈形nabla)连接的IT输配电系统(意大利的罗马市也有但极少),大致比例为:
Belgium比利时85%,Finland芬兰10%,Norway挪威85%,Sweden瑞典10%。

BTW)     为方便理解(对IEC60364-3输配电系统)添加的联想性注释
第1个字母所指为电源(发电机/变电站的输配电变压器)与地的关系。
第2个字母所指为用电器具的导电性外壳(Class I即1类电器的裸露外壳)与地的关系。
第3个字母及第4个字母所指为零线N与保护地线PE(Protective Earth)的关系。
T 代表“大地”,法语Terre的首字母(可将其理解为英语Terracotta/Earth)
N 代表“中性点”,法语Neutre的首字母(可将其理解为英语Neutral)
I 代表“隔离”,法语Isolé的首字母(可将其理解为英语Isolation)
a)     于电源处直接接地的那根线才能称为零线,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电源中性点Neutral接地变为零线。俗称的零线指代不会导致对地电击,而火线Live中英文顾名思义指代会导致对地电击的工作线
b)     三角形△delta(或劈形▽nabla)连接的输配电系统由于必须两两首尾相连,严格来说理论上不存在几乎无电流通过的中性线(虽勉强可通过其它方式实现),若三点的任一点接地可称为零线。
小细节:rad弧度(radian)sr球面度(steradian)实际上也是无量纲的,只有数值部分才参与运算,但为了迁就习惯,SI仍认可为单位。

网友A:
呃,第一张图就画错了,画成负序了。 Ua超前于Ub120度,Ub超前于Uc120,Uab线电压超前相电压Ua 30度,上面都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第一张图就画错了,画成负序了。 Ua超前于Ub120度,Ub超前于Uc120,Uab线电压超前相电压Ua 30度,上面 ...

多谢慧眼如炬的层主/城主指正,晕菜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业余抓下来的三相图没有细看。。。我错误地以为是Ub超前于Ua【所以Ub(n)画的逆时针方向,使用的Ub(n)=√2U*sin(ωt+120°)】。
三相的部分只剩下abc变cab正确了。。。
惭愧得只能就坡下驴Grab a cab逃走了。。。

帖子已更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