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前轮磨内侧,如何调整??

楼主(2021-08-15):
去年4月换的新轮胎
内侧明显比外侧磨损严重。

发现前轮有点成八字形,或者说这个角度有点大。

这玩意调啥能调节这个倾斜角度。

网友:
你得调前束,或者看看当地能不能找到做四轮定位的,一般也就几十块钱一次。定位不对铁定吃胎,并且如果只是左前轮吃胎的话,得反思下自己是不是经常上马路牙子。
科普一下前轮定位三个维度,
前轮前束,指两个前轮垂直投影方向上的内八字还是外八字。
主销内倾,指前轮转向时所绕轴线在前后视图方向上的投影,一般都是延长线于上面交汇。
前轮外倾,指两个前轮在前后视图方向上的投影一般都是延长线于下面交汇。

网友A:
修理厂做四轮定位,如果个人没仪器搞不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悬架太软,我看到轩逸在打足方向时。那个轮子就像倾斜的一样,是不是要上面装顶把加强强度

网友:
检查一下定位

网友:
四轮定位啊。。。

网友:
磨偏得做四轮定位,一般自己做不了,花不了几个钱,可以让轮胎管的时间长些。不过纠偏了,原来磨偏的反方向得多磨点

网友B:
轮胎经常换换位,也是一个凑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胎经常换换位,也是一个凑合的办法。

换位并不会改变轮胎的内外侧

网友:
试着调下前束看看,我小孩的福特嘉年华上四轮定位都符合厂家规范,但是就是吃内测,后来把前束调成2mm就不吃了。

网友:
这个没设备真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厂做四轮定位,如果个人没仪器搞不了

有时仪器也不靠谱,我的车有段时间跑偏吃胎,去4S还有其它地方都调整过,效果不理想,后来修车师傅给我介绍当地一个干了多年的定位店,这老板亲自干,经验足,上去先看轮胎磨损情况,就像修鞋的会看鞋跟磨损部位一样。然后结合机器上面的参数进行调整,调完试车,感觉很好。开了三年,没啥事。
有些店,都是些小伙子,初中下学就来学徒,经验和能力都有限。

网友:
四轮定位是技术活,找家专业做这个的店。

网友:
前轮的好解决,有些车后轮是不能调节的,比如大众帕萨特的,就吃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