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 LED55EC750US屏幕图像发白,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5):
我的海信电视屏幕图像发白,不知道什么原因。刚三年出了保修期。

网友A:
应该是逻辑板出问题了,某宝价格便宜买来更换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主板遭了 直接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先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被海信厂家遥控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逻辑板出问题了,某宝价格便宜买来更换试试看

开机有一段时间正常,然后一分钟或几分钟后,就会出现白屏模糊现象。问了一个朋友说有可能是屏幕坏。我想进一步拆开看一下。还担心,把屏幕拆坏。

楼主:
我用放大镜看了,竟然没找到as15上个图片。请朋友们看看

楼主:
这个板上没找到as15-f。只找到红圈内编号u08e的像as15f

网友:
先买个芯片换下试试,不行再换板子……

网友:
来看看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楼主:
板买来了。它自己又好了。。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右边出现竖线条纹,5cm宽。估计屏幕有问题了。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买来了。它自己又好了。。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右边出现竖线条纹,5cm宽。估计屏幕有问题了。没法 ...

不会是上螺丝钉顶裂屏幕了吧?

网友:
继续买板,直到换正常为止!

网友(2024-09-24):
感觉是逻辑板内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