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尾巴 USB测试仪KCX-017拆解(3代变更)

楼主(2021-08-15):
KCX-017这个USB电流电压测试仪实在是经典(便宜)的产品,估计现在市面都不是原来KCX这个厂家的产品了,我之前很好奇,这个到底是哪个厂家首先推出的,一通乱搜,觉得“深圳市科创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可能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厂家,哈哈。

最早买的一只是2014年5月,当时带上两个电阻的那种简易负载,一起花了43大洋。

这个用了好久,觉得挺好用,尤其是带线,可以方便的旋转,也有输入接口,使用方法多样且灵活,精度当时用万用表比对过,觉得还不错。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输入有个运放,并联50毫欧电阻到25毫欧的采样,这个版本还支持电流校准,挺不错(这个表多数人看的是电流累计的电量值,电压只是一个参考)
校准方法如下:
恒流源调到8.5V及以上10V以下(建议9V),电子负载设定为CC模式(恒流模式)3A、2A、1A、0.3A四个电流分别校准。
  以3A为例:  3A校准时:电子负载设定恒流模式3A,电量计液晶屏的电流会自动慢慢的校准(10S左右)可以看到液晶屏的电流会变化,校准后关掉电子负载数据自动保护。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经常插在电源上不拔,背光灯慢慢的就越来越暗了,且这个版本电压最高电压智能到10V左右,再高,就不能显示10位数以上的数字了。

2017年买了个所谓的新板本,这个没有带负载,价格是18元。

打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有些变化,USB的线也略长,但是和第一版相比,USB线的电源两根线似乎没有加粗(第一版USB电源两根线明显比数据线粗)。单片机也更换了。

但总体来看,变化不是特别大,对应外壳背后开的那一排调试孔的位子,依旧保留有焊盘。电压标称支持到3-15V。

前两天说想用这个表改一个充电器的显示表头觉得挺合适,价格不贵,液晶屏幕的耗电也比LED的更省电一些,接在Li电池充电板和电池之间,监控充电的电压和电流觉得挺合适,然后就又买了2只,姑且叫做第三版吧,这次的价格12元。

拿到手以后,发现这个版本的USB线回到了和第一个版本长度一样,然后有黑色白色两种外壳,而且外壳背后标注的电压范围还不同,黑的标4-30V,白的标注3-15V,打开看一下,发现这两个颜色的好像内部都是一样的,电路和前两个版本比,有大量的简化,估计用上了国产的单片机和液晶驱动,而且都抹去了型号。

这个版本的液晶背光LED改成了直接贴在pcb上,除了一个LDO外,之前的运放等全部取消了,单片机外挂了一个24C02S SOT23-5贴片 串口EEPROM,与外壳对应的调试口焊盘也全部取消了。

这个估计就是成本优化之路吧,哈哈,不知道精度情况如何,后面有空对比看看,上个全家福。

特别有趣,这个KCX的标记,和KCX-017的型号,这8年来,基本都没有变化,哈哈~

另外,有高手知道,这个东西如何能够校准电压显示么?还望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
这白尾巴电压不准,早丢抽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