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科华MF47型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8-15):
南京科华MF-47型指针万用表拆解

网友A:
这玩意测电容啥原理?

网友B:
图片真清晰,请问下啥设备拍的?

网友:
不是大红袍电阻失去指针表的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测电容啥原理?

看电容档和电阻档都在一起的就知道,先给电容充上电,然后反转表笔测量,看指针最大打到哪里,看相应的读数就是该电容容量了

网友D:
这个怎么样

网友:
看着外壳像再生料做的,内壁毛糙的很

网友:
都拍得不错,高清图,相比第二位图近了点,有点压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样

虽然是现代工艺,但是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真清晰,请问下啥设备拍的?

就是用手机拍的,手机端稳就行

网友E:
金川47-6今年的新表

网友:
科华MF47F今年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容档和电阻档都在一起的就知道,先给电容充上电,然后反转表笔测量,看指针最大打到哪里,看相应的读 ...

是先放电,短接调0,再以黑表笔接电容+极,红表笔势头电容-极,指针摆到的最大值为电容值。

网友:
上面楼主的MF47做工感觉真不如下面11楼发的那个。MF47已经不是多年前的MF47了。

网友:
这指针万用表用到贴片元件了,不算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川47-6今年的新表

我的47-6可能是山寨?跟这不一样

网友:
没那个情怀,一直使用数字表

网友:
12楼和13楼的表用料还可以,并且是外磁表

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川47-6今年的新表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