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力西1P漏保DZ47PLES C16拆,看看做工

楼主(2021-08-15):
现在住宅强电箱是越来越小,但是回路需求是越来越多,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对于断路器的选择是单个设备,功能要求越来越多,体积需求却越来越小,因此1P漏保应运而生,现在市场上1P漏保厂家主要有ABB,施耐德,正泰,德力西,nader(官方有介绍,但是淘宝无货),西门子和松下(新款没有,老款国内不在生产),价格基本都是稳定在70——80元一个,但是国产的正泰拿价格却上天了,最便宜的时德力西,羞于囊肿羞涩,所以就买了德力西的DZ47PLES ,由于匹配的灯在开关瞬间有几率跳闸,所以怀疑是断路器坏了,换了就好了,拆开发现里面灌了好多混凝土砂浆,影响了脱扣机构。
话说1P漏保的灭弧室真的太小了,所以这货还是买买20A以下的吧,上了25A老老实实上2P大小的吧。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有专用IC还不错呀

网友A:
做的还不错啊,灭弧片还镀铜了
不过感觉这种1P漏保就是极限分断电流普遍只有4500A,只适合家用,而且价格有点贵

网友:
咸鱼二手施耐德就不错,还便宜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不错

网友B:
还可以啊
占1位宽度的 DPN型漏保

德力西算价格合适的了,50元不到,16-40A,30MA灵敏度
施耐德的相同规格的要90-100元左右,不过它有个10MA灵敏度的,100-110元左右的样子

人民电器也有
40元左右,30MA,最大32A的

看自己对。。强电箱的想法和预算

网友C:
发施耐德的IDPN带漏保的给你参考一下

其实买国产的还不如买拆旧的施耐德,比国产的性能稳定。

网友D:
旧的漏保里面的MOV可能已经老化,灰尘多的会打火接触不良,至少性能未知,而且一般人不回去打开看里面的情况,买到雕还是买到雷听天由命,去买二手的品牌还是要自求多福吧,不然人家拆下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旧的漏保里面的MOV可能已经老化,灰尘多的会打火接触不良,至少性能未知,而且一般人不回去打开看里面的情 ...

都不咋地的了才拆下来的呗,这个东西还是买全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施耐德的IDPN带漏保的给你参考一下

洋垃圾真不如国产

网友:
还是施耐德靠谱放心

网友:
灭弧片还镀铜了,
我拆过几个连触点都是铁的

网友:
这货我也买过,印刷的字体跟自家的1p空开两个样,1p+n的孔距位置也有偏差,侧面也不带德力西的铭文,曾一度怀疑卖的是假货,差点跟商家干起来,后来看跟官方旗舰店卖的也是这货,估计是这种1p漏保不符合国标吧,不敢打明商标出。或者是模具的锅。

网友E:
其实我想说20年前,我家装修就用这种一p带漏保的海格了,,,,,每个回路双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说20年前,我家装修就用这种一p带漏保的海格了,,,,,每个回路双断, ...

知道用海格的都是行业精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用海格的都是行业精英,懂

那我还知道金钟,并且我用的也是金钟,我算不算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施耐德的IDPN带漏保的给你参考一下

漏电保护器是有寿命的。自己百度一下子就知道了。电磁式的漏保寿命长,现在都是电子式的。

网友:
1p漏保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啊
占1位宽度的 DPN型漏保

施耐德和ABB的拿价都在90元左右,德力西在30元左右,26元也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还不错啊,灭弧片还镀铜了
不过感觉这种1P漏保就是极限分断电流普遍只有4500A,只适合家用,而且价格有 ...

是的,灭弧室太小了,德力西的价格还是可以的,26元左右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