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T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1-08-15):
这玩意没有电源,试都没法试,直接拆。不会排图片,大家将就着看。

拆坏了卡扣

拆坏了卡扣

无线功放?

无线功放?

网友:
做工不错,全高通方案

网友:
我有电源,没有线

网友:
他这设计挺好的 电源和网口都集中一起

网友A:
你去多多,2三十就可以买一整套,就是电源加上那根专用的线。我上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多多,2三十就可以买一整套,就是电源加上那根专用的线。我上次买过。 ...

先放在那个角落先,我还想放到小黄鱼上卖掉算了,路由器过剩了。

网友:
用C口是失败的地方,容易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
看着还是挺有料的嘛,大大小小颗粒不少

网友B:
这个type c 是标准线序定义么,,
感觉钱都花脸上了,电源这核心部分那么随意,,更搞不清楚这种分体设计的意义何在

网友:
NND,我几十w买的还在吃灰,想起来都想哭

网友C:
其实在板子背面的12v测试点上接个电源就能开机了,但是网络不好搞,不过配套的东西倒也不贵

12v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ype c 是标准线序定义么,,
感觉钱都花脸上了,电源这核心部分那么随意,,更搞不清楚这种分体设计的 ...

大神,有空帮量下线序,我自己diy两个网口出来就行了,反正这玩意也不值钱。电源就不需要查了,直接焊到电容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板子背面的12v测试点上接个电源就能开机了,但是网络不好搞,不过配套的东西倒也不贵
...

我一般是在电解电容那里加电,很少会出错。25v那个电容那里加电。

网友:
当年这样的路由器没少弄,后来有让老刘给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