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达成]请教这个电源怎么提高电压

楼主(2021-08-15):
此电源现在输出12v,拆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个w1丝印二极管,这里确定w1丝印的是贴片封装的1n4818。目标是想改输出到15~20v。
开关管是13003,控制ic封装sot23-6。丝印pu
bu,网上找不到相关信息。求教万能的坛友
电源外观图

往前翻180°

相关脚位标注

上图标注开关管脚位错误,正确应为ecb上到下排序。
按照热心高手的指点,修改反馈电压分压电阻大小,成功把电压提升到18V。
分压电阻在途中色框内

此反馈电压通过1电容连接到芯片6脚,其他类似他激芯片原理图都采用直连方式,这里挺奇怪,直流电能通过电容?还是说脉冲信号能顺利通过。此丝印pubu芯片5脚为vdd,2脚为gnd,3脚为gate。
分压电阻计算比例没有找到,也没算过,直接灯泡大法试验。黄色框13k:红色框270欧,输出电压18.44v。原始比率是11k:340欧,输出12.24v。中途试验的时候13k:300欧,输出17.17v。

网友A:
原边稳压的,估计是改稳压二极管

网友B:
输出端改全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稳压的,估计是改稳压二极管

这板子上就两个丝印w1的稳压管,参数是2.7v。感觉不大对,这个6脚芯片应该是参与稳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改全桥整流

我看了下整流部分,不是半桥

网友C:
改变驱动芯片反馈输入端采样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驱动芯片反馈输入端采样电阻的阻值。

大佬,驱动芯片型号是啥,找不到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驱动芯片型号是啥,找不到pdf

跑一下电路,画出电路图就容易分析了,这个电源的元件不算多。

楼主:
画错图,明天再改好了

楼主:
pubu,画错成pusu了,下面也画错了一处,果然只会依着葫芦画瓢

网友:
改反馈电阻值升压到15v差不多,要20v怕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