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对共享单车通信模块的研究(MT2503DV/SIM868模块刷机)

楼主(2021-08-15):
售卖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7636-1-1.html
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840-1-1.html

(此处召唤卖家:@零件仓库 )

看完@dt27 的拆机帖子之后,我忍不住买了两个板子,回来研究了一下,下面是研究心得。

由于我这边下雨,快递延迟了一天到货,又花了一天研究,所以今天晚上写帖子。

鉴于@dt27 已经把太阳能板和电池组件研究了,我就来谈谈模块。

首先,模块标签是800C,但不是SIM800C里的那个800C,因为两者核心不一样。这个模块核心是MT2503DV(MT2503DV 基于ARMv7和采用高集成度系统级封装的物联网芯片平台,支持高精度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蓝牙3.0和2G基带,适用于功能简单的移动设备、安全或工业应用等领域),SIM800C的核心是MT6261MA,并且在SIMCom的产品线中同样是MT2503DV核心的模块是SIM868,所以——刷固件吧。
固件不好找,并且文件比较大,传附件要分包,原本不准备传附件,结果@阿睦 帮忙传了(感谢一下),下载方式见文末
刷固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模块不需要额外的单片机驱动,所以控制开锁的代码大概率在模块里。然而我又用不上开锁功能,不刷固件干嘛?
下图是接线图,原图是@dt27 的,我旋转并编辑了一下。建议拿到板子后拆除所有的白色插座。

这个板子有两个电源接口,图片最上面还有一个,线序和左边那个一样,拆掉白色插座就能看清楚丝印了。吐槽一句:黄色的胶是真特么难处理,覆盖面广、弹性大、巨不好撕……好在拿洗板水慢慢擦还是能擦下来。谁有更好的除胶办法可以回帖告诉我,在此谢过各位大佬。

刷固件方法:
1. 插入并正确配置USB转串口模块,记下对应的端口号。
2. 打开软件,文件名为Flash_tool.exe。(如果弹出包含有“Scatter”的对话框,点OK即可,意思是找不到固件配置文件。)
3.

按照图中的设置调整每一项(“Com”处选择对应的端口号),之后点击“Image Folder”,打开固件。
4. 按接线图正确接线但不给通信模块上电,拔出SIM卡,勾选列表中的全部名称,点击“Start Download”,等到进度条变为“0% (Waiting)”后上电(此时功率不大,使用USB转串口模块直接供电即可),下载自动开始,若没有开始可以多试几次。
5. 等待数分钟(期间一定不要突然断电!),弹出一个含有绿圈及下载时间的对话框即为成功。
6. 关闭软件,将通信模块断电,插入SIM卡。

固件刷完后,拆除USB转串口模块和通信模块之间的电源线,找一个至少能提供5V 2A的电源(因为移动信号的传输需要较大功率),接到“BAT”丝印对应的正负极,按接线图将PWR_KEY接地(不接地可能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之后使USB转串口模块和通信模块共地。所有操作完成后,检查各接线有无错误,无误后上电。
上电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选择波特率为9600,打开串口。输入命令“AT代表换行)后发送,正常情况下会接收到“ATOK”,之后可以使用AT指令集控制模块,参照SIM868的资料即可。

已知的问题:
1. 信号不好,可能是天线问题,标配的印刷天线不太好用。
2. 移动4G USIM卡,注册到网络时出现鉴权被拒绝的现象,目前还不明确问题出在哪里,导致后续操作无法进行,注册状态码也看不到。
3. 蓝牙信号由独立的芯片BK3431S发射,暂时未发现蓝牙和MT2503DV之间的具体逻辑联系,故蓝牙功能处于闲置状态。
4. 缺少模块的相关资料,不清楚各测试点的定义。

提醒:SIM卡有锁的话先执行“AT+CPIN=你的PIN码”解锁。

固件下载地址:
Micro Electronics Trade Ltd.的网站:https://simcom.ee/documents/?dir=SIM868
临时链接,免M币:http://59.173.71.235:1234/SIM868_Firmware_Package_and_Flashing_Tool.zip

网友:
都折腾到芯片级了,   羡慕。

网友A:
刷了以干啥?能自己写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以干啥?能自己写固件吗?

可以使用Embedded AT进行开发。

网友B:
做自己的定位、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自己的定位、监测?

就是研究研究,真正的应用不如买成品模块

网友C:
这个厉害 再研究一下各个gpio怎么玩就更好了    那个坑爹胶 时间久了就吸潮腐蚀    用风枪加热用镊子夹起来会比较容易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 再研究一下各个gpio怎么玩就更好了    那个坑爹胶 时间久了就吸潮腐蚀    用风枪加热用镊子夹起来 ...

感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D:
我看你刷的是B03的固件,我手里有个B04的如果你想试试的话可以发给你。
SIM868我们开发过一阵,后来就放弃2G转4G了,现在开始玩5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刷的是B03的固件,我手里有个B04的如果你想试试的话可以发给你。
SIM868我们开发过一阵,后来就放弃2 ...

感谢大佬。不过B04相较于B03有啥改动呢?还有,2G现在确实快没了,这模块以后差不多只能定个位。

网友E:
过去小黄车有用这个的,几乎一模一样,模块也是这个800C
板子上自带充电电路,但是是线性的,效率低,电流小
话说,这个东西,个人用感觉用途不大啊
话说仔细钻研还是要鼓励的,毕竟自己不用不代表别人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去小黄车有用这个的,几乎一模一样,模块也是这个800C
板子上自带充电电路,但是是线性的,效率低,电流 ...

这玩意研究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F:
技术贴,支持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贴,支持大佬

别,我不是大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不过B04相较于B03有啥改动呢?还有,2G现在确实快没了,这模块以后差不多只能定个位。 ...

不知道,以前的时候还有专属的FAE对接,现在simcom换东家以后,和龙尚合并,FAE特别少了,都变成经销商自己的FAE了,懂得可能比我多点但是有限

另外你可能没刷GNSS的固件,这个芯片内部实际是两个芯片封装在一起了,GNSS是单独的一个东西,需要独立的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2AobhyRyVo8R4gYhGCm9A 提取码: 87h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以前的时候还有专属的FAE对接,现在simcom换东家以后,和龙尚合并,FAE特别少了,都变成经销商自 ...

但我看我这个包的大小,应该有内置GNSS的。不过移远的MC20也是这个处理器,但苦于找不到固件,没法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我看我这个包的大小,应该有内置GNSS的。不过移远的MC20也是这个处理器,但苦于找不到固件,没法刷:cry ...

我印象中不是,gnss是独立的一个芯片,串口也是独立的,可以使用all in one模式,使用usart2和gnss usart对接,这样就可以使用主串口通过at命令操纵gnss,不过好多年了,只记得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不是,gnss是独立的一个芯片,串口也是独立的,可以使用all in one模式,使用usart2和gnss usart ...

(文件已保存,感谢)串口线确实有3根,其中一根是GPSTX,但我用命令打开GNSS功能时模块返回OK,也不知道固件有没有被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不是,gnss是独立的一个芯片,串口也是独立的,可以使用all in one模式,使用usart2和gnss usart ...

而且我没有这个模块的脚位图,本来也不是官方的868,只是强刷了固件。

网友:
能弄到源码就好了。
没办法我把原板子拆了换了安信可的A9G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