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教程&带你了解碎得没理由机身还弯得不像话的华为荣耀X10换盖板全过程

楼主(2021-08-15):
  华为荣耀X10,幕保护玻璃(盖板)和后盖碎得没理由,机身还弯得不像话。。。竟然内屏没坏。。。浪费N多时间终于换好盖板。。。成功复活。。。激光切好膜贴上。。。送走,虽然浪费了时间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又碎又弯给顾客报了风险,各报了换盖板和总成的价,最后只换了盖板给顾客省了差不多两百块,所以顾客也很开心。听到顾客的夸奖都想飘了

看吧,原装盖板和后盖怎么就碎成这个样了,大力出奇迹吗

机身明显弯曲了,故意的吗?

你说它质量不好吧,竟然内屏都还没有坏,功能都正常,说它好吧,能碎成这程度,手摸上去正常触摸保证免费给你扎玻璃针

拆下的主板,屏蔽罩中间明显凹下去了,主板也有点变形了,只换屏幕是可以不拆主板下来的,但中框变形了,需要校正,不拆下主板就敲打中框话,主板基本就废了。

加热慢慢拆,再加热,再拆,直到拆下来,这时就不能大力出奇迹了,小心再小心才行,太碎了,容易拆坏内屏。拆下后测试下显示和触摸功能是否正常

分离碎得没理由的盖板,因为太碎了,容易顶住分离钢丝,所以显示正面往上分离好分离点,正常情况一般是背面朝上分离的,因为背面有排线顶住了,分离器吸不住

终于全部弄下来了,看吧分离器左下方和图片左下位置好多比米粒还小的玻璃渣子,越碎越不好分离,容易顶住分离钢丝,分离完不放心就再次测试

分离开后擦干净屏幕

把带OCA胶的盖板对准位置放上去(如果盖板不带胶的话要先贴好OCA胶),一定要看准位置才把盖板和屏幕粘到一起,不然很可能会返工,随便粘到一点不会移位就行了

放入贴合机压好,这就是所谓的压屏了,左边的表是负压的,不用时指针在右边位置,工作时先抽出里面的空气到设定值时,气缸就会下压,然后再放气,完成贴合过程,贴合完再拿出来时里面就只有很少的气泡了

压好后放入下面这个除泡机,核心就是气泵往储气仓里注入恒定的气压,大气压强的原理,把气泡挤出来,我这个机器一般除一分钟左右拿出来就没有气泡了,时间久点也不会坏

用锤子胶柄多次敲打变形的中框,不要太急,这个是铝合金的,大力出奇迹就直接断了,放桌面上看,直到四边能贴合桌面基本就直了,哪里有缝隙就轻敲哪里

除好气泡,清理干净中框上的残胶,一定要弄干净,不然新胶打在旧胶上,时间长点就屏幕就容易翘起来,打好胶,把屏幕粘回去。。。这回看上去是不是漂亮多了

装好螺丝,粘上新的后盖。。。是不是满血复活了,和刚来时不像一个手机了吧

激光切膜机,选好对应型号,切膜,几秒就切好了

贴上膜。。。送走
全文完,你学会了吗

网友:
好专业的维修

楼主:
常规操作吧,这个又碎又弯,就当记录一下

网友A:
已经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网友B:
其实这种情况最主要看主板有没有弯,弯一点点没问题,如果弯的十几度或以上基本不用拆就直接叫客户拿走。你这种主板没怎么弯的肯定主板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好在主板没事。我的华为荣耀20也是前后玻璃面,尽量配带有挂绳,缓冲结构手机壳。最希望手机能像组装电脑,分成主板,电池,屏幕,外壳,根据需要可增加指纹,近场通讯,无线充电等,模块出故障可自己拧螺丝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主板变形不大,不继续重摔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情况最主要看主板有没有弯,弯一点点没问题,如果弯的十几度或以上基本不用拆就直接叫客户拿走。你 ...

主板位置变形太大的,不报风险都不会拆,不然可能拆开就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主板没事。我的华为荣耀20也是前后玻璃面,尽量配带有挂绳,缓冲结构手机壳。最希望手机能像组装电脑, ...

手机内配上这种有点不现实了,会增大体积和重量,厂商为了利润也不愿意这么做。

网友D:
没想到现在的手机维修已经用上这么多大型设备了。我的印象还停留在10几年前的一个焊台+热风枪的时代。

楼主报一下坐标吧,说不定网站坛友们有手机需要维修

网友E:
手机是越改进越容易损坏。最早的诺基亚,摔成几块拼起来继续用。现在裸机一摔,至少几百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现在的手机维修已经用上这么多大型设备了。我的印象还停留在10几年前的一个焊台+热风枪的时代。

楼 ...

谢谢支持了,在家乡的小镇上,盐源县的,帖子后边的签名QQ就是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是越改进越容易损坏。最早的诺基亚,摔成几块拼起来继续用。现在裸机一摔,至少几百就没了 ...

和屏幕越来越大有必然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现在的手机维修已经用上这么多大型设备了。我的印象还停留在10几年前的一个焊台+热风枪的时代。

楼 ...

对,留个坐标,这年头坛友谁个没几个鸡肋手机想恢复青春呢!

网友G:
专业维修技术牛啊

网友:
上次去实体店(2线城市),请他们换外屏,他们好像只有分离机和压屏机,没有除泡机,所以左下角有一个浅浅的小白点。Lz倒挺舍得下本钱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屏幕越来越大有必然关系

也不一定完全。比如后盖完全可以还是用金属或者塑料,非要一窝蜂搞玻璃,反正后面都要弄套子套上,再好看都看不到

网友:
留个记录,有需要找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留个坐标,这年头坛友谁个没几个鸡肋手机想恢复青春呢!

下期来个坏手机存储器做U盘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业维修技术牛啊

各行各业吧,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