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燃气灶点火针的孔小了,我买的针直径大了,用普通钻头可扩孔吗?

楼主(2021-08-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灶固定点火针的孔小了,我买的点火针直径大了,用普通钻头可扩孔吗?炉头是什么材料的?铸铁的吗?

淘宝上卖燃气灶点火针的商品介绍中写“如果点火针孔小了,要用合金钻头扩孔”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明确告诉楼主,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可以钻的,炉头就是铸铁而已,也肯定是铸铁的,因为铸铁材料炉头可以耐高温不变形,钢的反而不行,会烧变形,铸铁是脆的(和钢件比较),好钻,要钻的孔壁光滑可以加煤油。
铸铁硬的是铸件表皮,翻砂硬化了,就表皮硬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楼主,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可以钻的,炉头就是铸铁而已,也肯定是铸铁的,因为铸铁材料炉头可以耐高温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网友:
扩孔没问题,但是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提醒楼主,如果扩展量不是很多的话,扩孔操作时一定要加一万倍的小心防止钻头憋住掰伤手腕,使用手电钻一定要双手握牢慢慢的下压缓缓的进给。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直径合适的点火针好一些。

网友:
费这闲工夫。直接重买。
这孔没台钻的话,没你想象中好打,毕竟是生铁,硬度很高的,弄不好会裂。
打火针才几个钱,又费劲,又冒这个风险不值当。

网友:
楼主你脑子想啥呢!因小事大……

网友:
喊重买的,都没过脑.
打火针是不值钱,可运费高啊。最关键的是,自家的不快快做好,没法做饭啊.本来气灶就很脏,既然开了, 不一次性做好,难道为了等新针,还来拆二次啊?

网友B:
我买过0.9元一支包邮

网友:
这种的处理我会用微信磨机,用砂轮头去磨是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0.9元一支包邮

请问哪有0.9元一支包邮的燃气灶点火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有0.9元一支包邮的燃气灶点火针?

多多啊,我换上用好几个月了

网友:
为什么不量好尺寸买一样的呢?
上次老丈人家的点火针碎了漏电点不着,量好了三围去买,结果还是不合适,中段那一圈台阶大了(三围都对,可这第4围我也很无奈啊),装不到位,高了一截,用砂纸磨不动,上电磨,砂轮头也磨不动,后来用了金刚石磨片才搞定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果然是硬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