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载点烟器接口T12电烙铁

楼主(2021-08-15):
在车上13v左右,热的稍微慢点,但特别方便。有电瓶加个转接头就可以用。

网友:
尾部或者哪里做个挂钩,方便烙铁加热的途中,有个停靠的地方。

网友:
如果在车上用,这个长度明显不够,如果拖个电瓶用,好像没必要做成点烟器接口。

网友:
不如直接+电池的

网友A:
感觉这个鸡肋。用得上的时间不多。我的方法是在T12的电源里留一个直流插座5.5*2.1的,再用车充做一个5.5*2.1的公头。车上用的时候用这个线,不用的时候T12正常用。

网友B:
点烟口提供的电力  500W左右,  也就是电瓶的电力  (当然这是废话)

接个电烙铁  小case了,车用的低压烙铁也便宜

主要是  点烟口插头  只能局限在前座玩 ,稍微远一点就歇菜了   还是得重新接线取电

网友:
这个用于24V电瓶的大货车上应该才能充分发货T12的效率,12V电压太低了,稍大些的焊点都不好办。

网友:
12V的电源功率跟不上,电压高功率才大,但是车上要焊接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鸡肋。用得上的时间不多。我的方法是在T12的电源里留一下直流插座5.5*2.1的,再说车充做一个5.5*2. ...

这个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用动力锂电池diy个电池版,如果短时间使用,四节电池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烟口提供的电力  500W左右,  也就是电瓶的电力  (当然这是废话)

接个电烙铁  小case了,车用的低压烙 ...

点烟器12v的配15A保险,T12我的接上后调到最大瞬间烧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烟口提供的电力  500W左右,  也就是电瓶的电力  (当然这是废话)

接个电烙铁  小case了,车用的低压烙 ...

500w 想想可能吗 那么细的电线承受40多A的电流啊 还是你见过车上40A的保险丝,到时候全车烧的 就剩保险丝了

网友:
你这种没啥使用价值!做个电池包烙铁多好,方便移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w 想想可能吗 那么细的电线承受40多A的电流啊 还是你见过车上40A的保险丝,到时候全车烧的 就剩保险丝 ...

对的  有限流,最大15A  小车一般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烟口提供的电力  500W左右,  也就是电瓶的电力  (当然这是废话)

接个电烙铁  小case了,车用的低压烙 ...

车内点烟器一般标注是120W,大功率还得电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