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修了,这种求生小手电筒不亮的故障

楼主(2021-08-15):
在请教了各位老师后,我会修了,这种求生小手电筒不亮的故障
我用手按LED发光二极管,发现LED二极管被我顶动了,   再找棍子继续顶,把LED灯板 从手电筒中顶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看到LED二极管的正、负极了。

LED发光二极管的内部 体积大的,就是负极

LED的负极直接与灯板的中间触点相连,    外圆一圈为LED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我找来3节7号电池串联,给LED发光二极管通电,LED发光二极管亮了。 修好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使用的是4节LR41扣式电池串联,1.5V*4=6v;
4节LR41扣式电池串联后,①如何判断出 电池的正极还是负极 接手电筒的外壳?我担心电池的正、负极如果装反了,会把LED发光二极管弄烧了!电池的正极应朝向LED灯泡方向? 还是电池的负极应朝向LED方向?

只有一个LED灯泡,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在1.8V左右吗?
4节LR41扣式电池串联,1.5V*4=6v; ② 6V电压不是远远超过1.8V电压吗?这样的话,LED发光二极管应烧坏了呀?

③别人拿来给我修的时候,说是这个手电筒就是掉了一个弹簧,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手电筒的结构就是这样简单吗?没有其它部件了吗?4节电池+1个弹簧,会不会还有什么元件掉了,导致手电筒不亮?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LED灯,四颗电池因为内阻大,自带限流了,电筒内还有一个装载电池的塑料圆筒,电池是串联的。负极朝向LED。这种东西主要是高频口哨功能。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修的,纽扣电池非常不耐用,点击分钟就没电了,点时间长了电池还可能爆炸!!!

网友B:
白色LED发光电压3-3.3V              电池内阻大,单节估计有个30欧姆,所以直接接LED没得事

网友:
个人感觉,这就是个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LED灯,四颗电池因为内阻大,自带限流了,电筒内还有一个装载电池的塑料圆筒,电池是串联的 ...

非常感谢老师耐心地回复指点我!

我想知道的,电池的装入这个小手电筒后,电池的正、负极哪个朝向LED灯的灯泡方向
老师告诉我,电池的负极朝向LED灯的灯泡方向。  老师的意思是说,电池的正极是接小手电筒的外壳,对吗?谢谢老师指点!

请问老师,①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小手电筒,如何判断出电池的正极还是负极朝哪个方向?如何判断出 电池的正极还是负极 接手电筒的外壳?
②老师是如何判断出我这个小手电筒   电池的负极是朝向LED灯的灯泡方向,电池的正极是接小手电筒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LED发光电压3-3.3V              电池内阻大,单节估计有个30欧姆,所以直接接LED没得事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想继续请问老师,《电子技术基础》书上写,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1.5~2.5V,
难道说,我发的这个图片中的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3~3.3V吗?我发的这个图片中的LED发光二极管的型号是多少?我想上网查一下这款LED发光二极管的资料?为什么导通电压不是1.5~2.5V?

老师是从何得知,我发的这个图片中的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3~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想继续请问老师,《电子技术基础》书上写,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1.5~2.5V,

淘宝搜5mm LED       。你那个书九几年的把,那时候还没白光LED,,1.5-2.5是红光LED的电压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B92BC2B4585AC1E.pdf  这个是LED资料。  我是看你的led大概是白色光,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5mm LED       。你那个书九几年的把,那时候还没白光LED,,1.5-2.5是红光LED的电压   https://at ...

老师好厉害,一下就能从我发的图片中,知道我这个小手电筒是5mm LED发光二极管。
我先还觉得不可能是5mm,我刚才刚用卡尺量了LED发光二极管的直径,真是5mm

我手上这本《电子技术基础》书,是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的,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子类专业教材,2003年6月第3版,2015年12月第16次印刷。这本书上没有介绍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3~3.3V,

我手机淘宝搜“5mm LED”,看到一些 发光二极管;老师发给我看的网址,点不开。我把打不开网址,截图上来了,请老师看一下, 想麻烦老师再另外给个网址,让我看一下老师说的,LED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3~3.3V,及与以前普通发光二极管如何区分?是否要  百度搜“高亮度二极管”,  我百度搜“白光led电压”,看到有“一般最常用的5mm白光LED,其正常工作电压多在3.0-3.5V范围之内,正常工作电流为2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厉害,一下就能从我发的图片中,知道我这个小手电筒是5mm LED发光二极管。
我先还觉得不可能是5mm ...

我下载下来了,是一个白光LED的数据手册。立创商城随遍找的一个。第三页就是导通电压,白光的基本都这个值差不多的,你要看别的颜色的导通电压,就立创商城,找别的颜色的。立创商城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直接打开这个商品对应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下来了,是一个白光LED的数据手册。立创商城随遍找的一个。第三页就是导通电压,白光的基本都这个 ...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点开老师发给我的PDF文件,论坛提示要扣我M币35,这个代价我觉得太贵了,不知道是不是论坛现在只要下载附件,都要扣这么多的M币。

我百度“立创商城”,打开了  立创商城的网址,请问老师,我在  立创商城,搜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到老师告诉我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点开老师发给我的PDF文件,论坛提示要扣我M币35,这个代价我觉得太贵了 ...

搜5mm LED 白

楼主: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按老师指点我的,在  立创商城 官网搜“5mm LED 白”,  搜到一些,点击 “数据手册”

C99695_A3BF9DAA80034D13EB92BC2B4585AC1E.pdf   这个文件打开,全是英文,我看不懂,
请问老师,你们是如何看懂   全英文的电子元件的资料的?  我在一些单位看到电子检测设备,也是英文的,不知道是如何学习操作的?
好象高级的电子检测设备,根本没有中文的说明书,全是外文的说明书。

我看不懂英文,只好在  立创商城搜“5mm LED 白”,搜索结果网页中看到有
白灯 0603 贴片LED 发光二极管
品牌: 国星光电

这个是贴片LED,手电筒中的不是贴片LED,但这个  品牌: 国星光电      “数据手册”,打开是中文的,

正向电压 指的就是  5mm LED 白  的导通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按老师指点我的,在  立创商城 官网搜“5mm LED 白”,  搜到一些,点 ...

大段的英文,我都复制到谷歌翻译的。是正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段的英文,我都复制到谷歌翻译的。是正向电压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耐心看完了我的贴子,并给我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谷歌不是不能用了吗?谷歌翻译还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耐心看完了我的贴子,并给我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谷歌不是不能用了吗?谷歌翻译还可 ...

可以的,,,

楼主:
感谢老师一直在耐心给我回复指点!

我现在一般用百度搜,因为用GOOGLE搜,总提示  网页错误

老师说可以用GOOGLE翻译后, 我输入 http://www.google.cn/   居然可以打开这个网页,但这个网页中的   文本输入框, 无法输入字符
我看到这个网页下方有 翻译,  我点击 “翻译”这个按钮, 居然可以翻译英文, 真的没有想到  GOOGLE翻译  可以用。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