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MS2热成像?

楼主(2021-08-15):
看屏幕高分辨率的,可惜碎了,要说测度嘛也不像?也没查到型号.大家看看是什么作用的机型?

网友:
这就是测温枪吧,热像仪不可能这样的透镜

网友:
我感觉是激光测距仪,后面表明了激光辐射警告,注明了激光二极管波长和功率

网友:
看着好像少了一个模块,8脚插座

网友:
像是测温枪。成像仪不可能用9伏电池。

网友:
尖端可能是测电阻或者电压的

网友:
电击防狼器。

屏幕能看到色狼的被电击时的惨样并录像。

网友:
连图片都不会拍,关键部位模模糊糊,这个就是一个温湿度测量仪,绝对不是热成像。顶部斗大的菲涅尔透镜明显是红外测温,激光二极管就是指点作用。俩探针和板子上升压变压器明显是交流高压湿度测量法的湿度计,工程上测木头 土壤表层湿度的。屏幕上明显的rh字样也很说明问题

网友:
感觉像测木材湿度温度这些

网友A:
测温湿度的吧,修复价值不大,显示屏不好配的

网友:
9V电池带不起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湿度的吧,修复价值不大,显示屏不好配的

很多数码相机的屏估计通用

网友:
Protimeter mms2水分测定仪 带红外温度计
官网介绍https://www.protimeter.com/MM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