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海力士hy16颗粒,MPTool SM2258XT Q1127A量产工具求助

楼主(2021-08-16):
求一个Q1127A的ROM DEBUG文件恢复盘里的学习资料,有这个工具的大佬可以分享这个文件吗?学习资料愿意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上个颗粒ID分布图看下 看有没有别的支持版本 试试这个版本 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_Only

网友B:
想用EzTools?
有时,有想法,换个路子
使用mp tool,不要PRETEST,仅UPSATE FW,然後用那FW,不就可以不受限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EzTools?
有时,有想法,换个路子
使用mp tool,不要PRETEST,仅UPSATE FW,然後用那FW,不就可以不受 ...

是的,想用eztool,没有试过仅更新固件。待会用自己的做个测试看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颗粒ID分布图看下 看有没有别的支持版本 试试这个版本 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 ...

我是恢复文件,不是开卡。使用eztool必须用那个版本的debug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EzTools?
有时,有想法,换个路子
使用mp tool,不要PRETEST,仅UPSATE FW,然後用那FW,不就可以不受 ...

最新进展,mpinfo刷不进去。这块硬盘用其他固件都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mpinfo刷不进去。这块硬盘用其他固件都刷不进去

其实也不只一种刷固件的方法:

这工具表面看有限定主控,其实可以MOD INI档

网友:
两星会员路过  现在好多固件需要三星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