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人知道最近为什么突然开始流行VIA方案的SATA3-USB3桥接芯片了?

楼主(2021-08-16):
是这样的,大约半年前我买到了两个很特殊的2.5英寸移动硬盘盒,标准USB 3.0,A口,JMS578桥接芯片,那会市面上JMS578是绝对主流,成品价格包邮普遍在20到25之间,1153E更不用说了那价格简直没法入手……
但是前两天我再去找的时候JMS578就像突然从市场上蒸发了一样只剩几家有明确标记这个芯片的盒子,而且价格集体上涨5到15不等,我花了很久才从市场上挖回来两个VIA VL711的盒子,也是A口,测试了一下发现速度和稳定性、兼容性跟JMS578相差无几,但也不应该导致JMS578一下从市场上消失吧?VIA的芯片便宜可是真的毛病蛮多的,在我的AMD R5 2600+B450M平台偶尔启动会失败,还有默认1分钟休眠这是人干的事???
我现在就后悔年初的时候那个JMS578的盒子我怎么不买他十几二十个屯着……

楼主:
在考虑要不要再买几个VL711的盒子,一会再给我换成Noresys的又要捶胸顿足

P.S.刚才瞟了一眼,Initio INIC3639版本的盒子也开始出货了,这心电图专业户能坑一个是一个?

网友A:
578用来改固态U盘了,那玩意支持写保护开关。

网友:
我的2600+华擎B450很快的

网友B:
囤了20个1051的板子,还有5个1053E的成品盒子,用起来很不错,没遇到兼容性问题
578是在5年前,蓝说的盒子,金属外壳倒是做得很好,兼容性拉跨,在A6-5200和A8-7410和J1800和B450主板上都只能使用USB2.0,3.0直接不认设备,刷了几个固件都没用,只有HM76主板的那台笔记本能使用U3,随着HM76的那台笔记本退役,这个盒子也就只能吃灰了
不知道为啥,ASM的盒子,就没有一个体面的壳子,都是做工粗糙的塑料壳

网友B:
说到VL711,我想起奥瑞的透明盒子,就是这玩意,据说还有部分人买到NS1068,我用着没遇到问题,但很多人说掉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到VL711,我想起奥瑞的透明盒子,就是这玩意,据说还有部分人买到NS1068,我用着没遇到问题,但很多人说 ...

NS1068 就是XX,好像和WIN10不兼容,当年2016年一整年都没有更新内置软件,就全都被抛弃了。。。

尾货当年都是十几块钱甩卖的。。。

网友:
某讯H1也是578吧,我觉得做工不错。

网友D:
同样的电脑配置,没你那些毛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S1068 就是XX,好像和WIN10不兼容,当年2016年一整年都没有更新内置软件,就全都被抛弃了。。。

尾货当 ...

NS1068我和Win10 LTSC用的好好的 就那个透明盒子

网友:
还不是芯片价格涨价的离谱造成的问题,VL716还是相当不错的,温度也低,也有的型号带写保护,578当年是比较便宜,可以只做一路供电,578有的时候容易暴毙,是和用料有很大关系的
1153E必须做2路供电,稳定,但是成本高,现在1153E的全新芯片从3块钱涨到15块钱,完全没意义了
VL716用起来不错是因为佳翼一直坚持用这个芯片出口走外贸,佳翼走外贸的东西用料好是真的好,价格贵是真的贵,固件更新也多,用716必然是有佳翼的道理,但是还是不建议买佳翼的产品,不差钱的可以选择佳翼

网友:
没想到区区一个usb桥接芯片还这么多套路

网友:
我在海鲜市场买的ssk硬盘盒(m2接口)都是jms方案

网友:
因为没有别的可用了

网友:
还是578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NS1068我和Win10 LTSC用的好好的 就那个透明盒子

硬盘盒厂家都变相召回了。。。

三五年前JMS578便宜那段时间出15块邮费就可以给换一个主控板。。。

这个接2.0 3.0都会假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8用来改固态U盘了,那玩意支持写保护开关。

意思JMS578现在被大量收购去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囤了20个1051的板子,还有5个1053E的成品盒子,用起来很不错,没遇到兼容性问题
578是在5年前,蓝说的盒子 ...

578盒子能转让不?求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电脑配置,没你那些毛病啊

用机械盘做Clover和WTG,偶尔启动失败,用SSD就没事,估计跟速度有关,但是我其他JMS578的盒子全都没问题啊,连硬盘跟里面的数据我都没碰过,就把盘直接换个盒子就能用了,这点想不通

网友:
还有两个578盒子拆的转接板,之前几十个都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