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经常焊点电路板,洗板是个大问题,如何解?

楼主(2021-08-16):
板子焊完了,因为用了松香锡膏之类的,看起来脏,有短路也不容易发现,洗一下板比较好。
但洗板水有毒,废水也不好处理,有没有别的什么洗板方法。超声波洗板行不行?
超声波洗板要不要清洗液?  超声波洗板对电子零件特别是芯片会不会损坏? 有没有小型家用的超声波设备可选?

网友:
洗板水一会儿就挥发了

网友A:
超声波洗板没清洗液是不行的。没你想象的那么好用,简单点还是洗板水方便,但不知买什么牌子的洗板水

网友:
酒精刷刷,脏酒精如果自己有条件还可以自己蒸馏提纯再利用。

网友:
我都是用95%的酒精来洗的。

网友:
焊接用氢化松香,清洗用95浓度酒精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洗板没清洗液是不行的。没你想象的那么好用,简单点还是洗板水方便,但不知买什么牌子的洗板水 ...

我买的维修佬的

网友:
洗板水吧,自己用用还哪有废水处理, 自己都干了。

网友:
超声波加洗板水

网友:
要密封好的超声波。要不挥发的太快了

网友:
我用纸巾(湿水不易破)沾酒精擦 也能擦干净 如果可以用无纺布更好

网友:
维修老洗板水,小件用眼镜超声波盒子洗洗   加油站送的湿巾 结合一下

网友B:
99.7%的分析纯酒精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7%的分析纯酒精好使。

谢谢,看来只能用纯酒精了。

网友:
尽量减少焊接,能贴片都搞贴片,这样就减少或免去洗版

网友:
洗衣粉水+超声波清洗器

一定要漂干净,干了才能通电。

网友(2021-10-21):
风油精或者红花油之类的药,和洗板水有一样的效果,虽然味道也大,但是起码没毒。

网友:
有环保洗板水,用的是橙子皮提取液
超声波辅助清洗是要快不少

网友:
都是用95%的酒精刷,好像也挺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