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铠甲战将 64G 开卡成功!INIC6081方案,感谢yingwubiubiubiu

楼主(2021-08-16):
(图片)

楼主:
再来一次~~~~~~~

网友A:
讲真,我觉得6081的工具比3111成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我觉得6081的工具比3111成功率高

对!!! 我用3111就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我觉得6081的工具比3111成功率高

之前有几个3111的坏盘,也试着用这个6081软件测试,好像不能用? 后面就没有再用了

哪天我再试试……

网友:
PS3111要改土狗和ONFI模式 还要改颗粒频率。。。只要有个不对就开不过去 IN6081就傻瓜多了 AUTO就完事

网友:
求分享6081,1196013089@qq.com。谢谢!

网友B(2021-09-22):
6081搞了两天了,插上能认盘,但是不能更换固件的BIN文件。一点“GetFlashInfo”就报错,大神看看是版本问题还是加密了不让。

网友:
这是缺少固件BIN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81搞了两天了,插上能认盘,但是不能更换固件的BIN文件。一点“GetFlashInfo”就报错,大神看看是版本 ...

这是缺少固件BIN文件 RDT的BIN文件 什么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缺少固件BIN文件 RDT的BIN文件 什么颗粒

PS3111+TT17G50ASN  98 3a 94 93 76 51 08 04
PS3111+TT17G20AUN  98 3a a4 93 7a 51 08 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3111+TT17G50ASN  98 3a 94 93 76 51 08 04
PS3111+TT17G20AUN  98 3a a4 93 7a 51 08 04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谢谢,已加等通过

网友(2021-12-19):
只能在这里显示,在列表里面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
分享下6081工具274895282@qq.com

网友(2022-10-28):
请问6081工具开PS3111成功的, 各位都是用了什么USB桥接的转接卡啊?

我试了好几个, 都识别不到我的SSD

谢谢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B:
PS3111+TT17G50ASN  98 3a 94 93 76 51 08 04
PS3111+TT17G20AUN  98 3a a4 93 7a 51 08 04

RTD的bin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有没有RDT的bin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