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块8包邮的亨通3位0.8米排插,型号HT-S25(Q521),这个做工相当不错

楼主(2021-08-16):
这个亨通3位0.8米排插也是签到红包撸的,到手不到3个大洋
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拆开后感觉还不错呢,比之前撸的SIEMEIS插座好,发图给大家看看
亨通肯定是贴牌的,不知道这个QWW是个什么厂,网上偶没查到

带外包装袋

说明,参数

正面外观

背面

插头模具上有亨通的标,估计是自己的

外壳模具还是很精细的
OEM信息是激光打的

全部螺丝都是Y型

拆开
一体铜条

开关,和普通的差不多

孔位和指示灯

把铜条退出来

铜条厚度0.4,也差不多

插座端子弯曲形状比较特殊

难道是为了插入后更好接触?

再看下上盖
QWW应该是厂标,Q521是这家的型号,SG是上盖,PP是材质为聚丙烯,1.2估计是厚度

这应该是生产批号
但有点没看明白,如果右侧是生产年月,左中也不像批次号呀
中间又像是21年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上盖的安全门
塑料件结够比较复杂

两孔和三孔样子

3孔多个盖子

安全门是侧滑的

拆散的样子

黑色是PC的,也有QWW标

安全门是尼龙的

下壳,基本都是定位/支撑柱

标识和上壳有点差异

全家福

通电测试,指示灯耗电0.15W

这个比之前撸那个粉嫩3位排插更好些,虽然也更贵些,还是值得撸

看来排插里也有不少好货,可以继续撸撸看

网友A:
插座你留着,功率计求赠送~

网友B:
大厂的东西不会差咯

网友:
不到三块钱,的确可以拥有。功率不主汶超过1500W,估计是这个小排插的极限了,再大就有可能会烧。

网友:
指示灯估计寿命不长,其它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小功率用这种一点问题都没有,走大功率,还是买好一点的合适

网友:
亨通是做电缆的,广电行业的客户比较多

网友:
红包还是好用的哈哈

网友:
还不错。指示灯的功率测量结果仅供参考,应该没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你留着,功率计求赠送~

偶只有1个,大婶一定要高抬贵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只有1个,大婶一定要高抬贵手

你这个芯片的功率计现在应该绝版了,精度和性能比现在出的好多了,泰克曼马甲款现在只有少量存货在卖,价格贵的离谱,我也只有一个了,所以想把元首这个翘过来备用,不倒贴200也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批次号中间的21是第21周?

网友:
拆解图很详细,感觉东东不错,如果线再长点就更好了。感觉长度1米一下的排插都短。

网友:
和正泰的模具好像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不知道还有没有,求链接

网友:
看着可以呀,和我的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的东西不会差咯

就是不知道是个神马厂

网友:
使用异形防拆螺丝,外壳带厂家的插排,一般做工和用料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