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08款马自达2劲翔无损改装LED高位刹车灯

楼主(2021-08-16):
一直以为自家马二劲翔的高位刹车灯是个装饰,因为从来没见它亮过。

打开后备箱盖,一脸的懵,换灯泡的孔位
在哪里?

直到前期审车,被验车小哥告知,高位刹车灯故障,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拆!拆客的拆!后备箱盖的内饰板拆下来,终见真相!这设计,叫人无语了!换个灯泡还需要拆内饰,厂家自信配用的灯泡可以终生不坏吗?

这货感觉像个螃蟹,用平口起子沿缝隙撬一下,就可以把底壳取出来。

看到了吗?灯泡烧成这样,黑亮黑亮的,这要发多少热、耗多少电啊!

换LED才是王道!在做电子工程师的帮助下,画出了电路图。

这是Pcb设计效果图。

这东西,可不是手工能做漂亮的,带着材料跑到我的客户这里,开工!

让人家开机调试一回机器,不能只做个一片两片的,干脆做了这么多。

装上去,妥妥也!美美哒!

上电!不错!

装车!(牌号是P的,,,)

完活儿了,总结一下:

1、高亮节电。选用24颗进口芯片LED灯珠,总功率4.7w,比原车16w卤素灯泡节能70%、亮度提升约3倍;高位刹车灯也称防追尾灯,对于提醒后车防止追尾事故,作用不可忽视。
2、芯片控制。采用顶级车规恒流集成电路,高精度、智能温度监控保护、安全可靠、寿命长。
3、宽电压设计。11.5V启动,12.5--14.2V恒定亮度正常工作,最高耐压可达60V,能有效避免汽车供电电路故障对LED造成的损坏;
4、防静电设计。采用TVS和优质贴片电容元件,可有效避免车体静电对LED造成的击穿、损坏。
5、瞬间点亮。刹车时高亮警示后车,可有效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6、无损升级。专车专用、单独开模,安装简单到仅需一把起子即可搞定。

(剧终)感谢看帖!欢迎拍砖!

网友A:
LED驱动那个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B:
发现你们PS车牌号都很厉害以假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那个芯片什么型号

台湾数能的LED恒流芯片,我选用的双通道NU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们PS车牌号都很厉害以假乱真

哈哈,假的真不了!

网友C:
减配啊,位置也不够高嘛,做这么多羡慕啊。我车都是一排五个灯,全换LED了,夜间刹车后车驾驶室可见明显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配啊,位置也不够高嘛,做这么多羡慕啊。我车都是一排五个灯,全换LED了,夜间刹车后车驾驶室可见明显红 ...

直接在原卤素灯泡孔位换LED灯泡因为散热问题,功率不能大,亮度上不去,还比较容易坏。再说,市面的常见的LED汽车灯泡,基本都是偷工减料的垃圾货做的,他们拼的是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原卤素灯泡孔位换LED灯泡因为散热问题,功率不能大,亮度上不去,还比较容易坏。再说,市面的常见 ...

间歇工作,选质量好的工艺还是可见一斑的,只是一般都PT4115,一排灯不会全死,你这个不行原来只有一个,有条件做当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歇工作,选质量好的工艺还是可见一斑的,只是一般都PT4115,一排灯不会全死,你这个不行原来只有一个, ...

嗯嗯,PT4115是个不错的恒流芯片

网友D:
亮度如何自动调整 的呢?

楼主:
从这个位置看,高位刹车灯太重要了!两侧的刹车灯基本在侧面、几乎看不到,想起几年前曾被啃了屁屁,,,
如果,后车以我的刹车灯故障为由,拒赔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度如何自动调整 的呢?

可以通过R2/R3调整亮度,不过我设定恒定亮度的

网友D:
刹车力度不一样,亮度也不一样,如果恒亮的话,不好让后方车辆确认行车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力度不一样,亮度也不一样,如果恒亮的话,不好让后方车辆确认行车情况啊
...

刹车灯,不刹车不亮的,原车设计就是这样。你说的情况也有车友这么改,平时做行车灯用,低亮度,刹车时候高亮度。多加个芯片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刹车力度不一样,亮度也不一样,如果恒亮的话,不好让后方车辆确认行车情况啊
...

想多了~高位就只有亮和不亮两个状态的~没有亮度区分~

网友E:
亮度很高啊,这个改的专业

网友F:
其实可以改成流水灯,更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亮度很高啊,这个改的专业

也不能太亮,够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改成流水灯,更好看一些

安规重要,我提倡尊重原车设计,不做花里胡哨的改装。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漂亮,成本也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