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多块的调温电烙铁拆机--艾瑞泽

楼主(2021-08-16):
公司空调坏了,师傅上门修主板,看到他用了一个调温电烙铁,他说还可以,用了几年,还能用,没坏。
于是TB搜了下,居然也不贵,12.8返3元,9.8到手,于是下单买了个,到手拆

楼主:
实测是可以调温调功率。低温时,焊不动大引脚的地方,调到高温就可以融化。
里面,核心就是一个可控硅97A8,百度查了下,参数是600V0.8A,480W的功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拉个60W的电洛铁,应该够用。

网友:
有空可以测一下温度是否准确。怀疑是调功率的,不是控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是可以调温调功率。低温时,焊不动大引脚的地方,调到高温就可以融化。
里面,核心就是一个可控硅97A8 ...

你电压只有220v*0.8=176,然后考虑上余量,发热,几十瓦差不多吧。不能算600v这个耐压。

网友A:
求车票一张,淘宝没找到这麽便宜 的

网友:
TB搜了下不见到

网友B:
HQ商城里搞活动9元买东西就送 一大卷焊锡加一个你这样的烙铁,撸了三个,现在HQ商城每隔一个月就打电话来让去采购东西,你说划算不划算。。。。

网友C:
发热芯是两线的,做恒温需要芯片,类似T12。没看到类似LM358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Q商城里搞活动9元买东西就送 一大卷焊锡加一个你这样的烙铁,撸了三个,现在HQ商城每隔一个月就打电话来让 ...

我也是,每隔几个月就打电话

网友:
可控硅越来越小了,以前是插件的,烧过管。还是华秋的卧式的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芯是两线的,做恒温需要芯片,类似T12。没看到类似LM358的芯片啊。

两芯都是调功率的,功率越大温升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车票一张,淘宝没找到这麽便宜 的

晶思达昨天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Q商城里搞活动9元买东西就送 一大卷焊锡加一个你这样的烙铁,撸了三个,现在HQ商城每隔一个月就打电话来让 ...

现在9.9没东西了,有个20的券还用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思达昨天刚买

买普通烙铁可以有,但是要买好点的,晶思达我们以前都是白漂的,塑料很差,头子很短,质量撇,

网友:
,这货,十多块就搞定了,楼主用过没,质量怎么样。发热速度,能焊多大的锡点,寿命呢。

网友:
头子温度比较高,对电子元件性能有影响吧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可控硅调功率。我网购的60瓦黄花调温烙铁大概40元,烙铁到最高温度指示灯熄灭,最低温度指示灯点亮很慢闪动,发热芯得有温度传感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车票一张,淘宝没找到这麽便宜 的

电烙铁家用焊锡枪内热式大功率套装学生用焊接电洛铁恒温电焊笔【在售价】12.80 元-----------------【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zTBv8ju

网友:
还是T12头好用

网友:
真的够便宜,快克一个铬铁嘴都不止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