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烟感卫士 火灾烟雾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1-08-16):
买完以后,对里面结构感觉好奇,所以就拆解一下。也请大家看看它的做工怎么样。
供电方式是更换电池。它的电池类型:锂锰电池。需要没电更换。不是可充电。
它的电池型号: CR17450电池

它的通信方式:蓝牙通讯,蓝牙5.0版本,而且仅支持蓝牙通讯,不支持wifi通讯,希望小米以后可持,而且有些功能需要搭配小米多模网关,才能进行智能关联。
有些东西还是请大家看图片吧。

网友A:
在原有的霍尼韦尔的烟雾报警器上加装了蓝牙模块,好接入米家智能家居。这个3V的CR17450什么鬼,又是一个非常见电池,用2节5号或7号串联不好吗。这个原装的电池能用多久呢?

网友B:
我买了个天然气卫士,我这个需要插电!

网友:
让去学消防时,烟感温感雨淋系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有的霍尼韦尔的烟雾报警器上加装了蓝牙模块,好接入米家智能家居。这个3V的CR17450什么鬼,又是一个非 ...

我也搞不懂,小米为什么就这么设计?
不如和他天然气报警器一样 插电使用,那会更方便。而且这个电池安装上也较难扣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天然气卫士,我这个需要插电!

这个和你的一样插电源的,那会更好,希望小米以后可以设计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有的霍尼韦尔的烟雾报警器上加装了蓝牙模块,好接入米家智能家居。这个3V的CR17450什么鬼,又是一个非 ...

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使用多长时间,主要以后换电池也算比较麻烦的,因为电池按到里头拿手是抠不出来的,并且他只支持蓝牙通信方式,不支持wifi,要蓝牙还是有局限性, 而且他还得需要搭配小米蓝牙多模网关,才能使用它的全部功能。 也希望小米以后可以出。充电或插电版本。

楼主:
而且这个家伙整个都是没有螺丝固定的,全部都是塑料卡扣,不过他的底板以外,因为底板,固定方式,你也可以用他自带的双面胶粘在墙上,或者拿钻打眼用它自带的塑料胀塞加螺丝的固定方式,他的底板,你不安装电池,是无法扣上的,因为有防呆设置,防止你安电池就安上

网友C:
这玩意儿需要配合蓝牙网关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需要配合蓝牙网关才好用

是的,是的。需要搭配她的网关。
有可能,他也可以脱机使用。
不过有些功能就无法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你的一样插电源的,那会更好,希望小米以后可以设计的更好。

主要是价格便宜,159,还用了红包和京豆,下来60多!还能当网关用,不过家里有小米那个多模网关了,网关没啥用!家里五个小爱同学,三四十多个小米智能家居设备!

网友:
不知道一节电池能用多久,电池耗材成本太高了

网友D:
不是还有一款检测燃气的吗,感觉检测燃气泄露的更实用点

网友E:
为什么还有霍尼韦尔的商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还有一款检测燃气的吗,感觉检测燃气泄露的更实用点

那如果火灾不是因为燃气引起的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火灾不是因为燃气引起的就没用了

燃气泄露不一定是火灾啊,比如夜晚泄露,人已经入睡,就会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还有霍尼韦尔的商标?

有可能小米和霍尼韦尔一起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