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桌面激光打印机 有会用EzCad这个软件的没 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1-08-16):
机器外观

今年6月份买的

软件窗口

窗口左侧

软件右侧

我用0.5功率打出来的铅笔 字有点发黑

我要问的是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3个参数的有效数值范围

网友A:
速度一般不超过1500.  一般用800左右
功率%,就是最大100。   一般用80
频率一般不超过50,一般用20-30

网友:
这不是打印机,是打标机。
参数跟激光打标的型号配置有关系吧?

网友B:
这个每台机子不一样的,有些机子的激光功率大,有的功率小,没说明书的话,机器上一般有厂家电话的,实在没有自己慢慢试了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联系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每台机子不一样的,有些机子的激光功率大,有的功率小,没说明书的话,机器上一般有厂家电话的,实在没 ...

哎 你知道的  哪些个售后啊  说不清   我以为都差不多的

网友:
这台机子能不能给芯片去封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一般不超过1500.  一般用800左右
功率%,就是最大100。   一般用80
频率一般不超过50,一般用20-30 ...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是光纤激光不是?
在设置里,有功率%重映射比例,在主界面设置的0%功率默认应该对应的是10%实际功率。
不同材料介质打标的时候对应的速度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的效果需要不同的功率、速度和焦距。

这些参数和厂家有直接关系,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查看振镜的型号和主激光器的型号,查找他的原始厂商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