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块钱小手电换欧司朗紫外灯珠

楼主(2021-08-16):
马云家7块钱买了个所谓“CREE Q5”的18650小直,质量挺一般的,但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到手之后试了一下直接拆了换欧司朗LED ENGIN LuxiGen的LZ1-00UB0R 395nm灯珠,这颗灯珠要6块钱,都快赶上灯的价格了。

不过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基板买大了,应该用16mm的买成20mm的了

不过看了下,虽然大了点,但还是能装进去的,直接硅酮导热胶伺候

导热胶固化之后用可调电源试了下,导热情况还不错,装回去看起来也挺好的,因为是UVA波段,不会被玻璃阻挡,所以手电的保护玻璃也原样装回去。

开灯试一下,效果不错,各种荧光挺漂亮的

网友A:
 紫外线是不能穿透一般的玻璃的。

网友:
实心仓变空心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是不能穿透一般的玻璃的。

长波紫外线(UVA)可以穿透玻璃,短波紫外线UVC不行

网友:
这是要晚上抓蝎子练WOODOO神功啊您哪跟阿紫姑娘是一个门派的?

网友B:
我也用9.9包邮的手电搞了个紫外灯抓蝎子用不够亮

网友C:
装紫外线用来照啥呢?
小心皮肤被照伤了哦

网友:
据说这个寿命短,UV会变化?

网友:
听说用它照厨房有特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紫外线用来照啥呢?
小心皮肤被照伤了哦

到山上抓蝎子很好用的

网友D:
请问这个小手电是多少w的?好拆么?是直接扭就能扭下来灯盖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9.9包邮的手电搞了个紫外灯抓蝎子用不够亮

我测了下,这个灯珠用手电自带驱动能到3W多点,感觉这个功率还可以了,毕竟散热可能压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了下,这个灯珠用手电自带驱动能到3W多点,感觉这个功率还可以了,毕竟散热可能压不住 ...

我的也是3W出去抓蝎子不错亮度在高点就好了,我准备用头灯改个6W的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小手电是多少w的?好拆么?是直接扭就能扭下来灯盖么?

原灯珠应该是3W的,三段式设计,可以轻松拧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山上抓蝎子很好用的

抓蝎子用来干啥,泡酒,入药还是油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蝎子用来干啥,泡酒,入药还是油炸?

南方人有风湿泡酒喝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紫外线用来照啥呢?
小心皮肤被照伤了哦

可有固化   还有365波长比较好

网友:
桶友啊  我做了日亚的 和 首尔的  京东14买过AAA的 还不错

网友(2021-09-21):
买个30快的那种自行车灯 换T6的紫外    usb接口  带个移动电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