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入手,拆解云马C1,电动助力车,准备修复改装。

楼主(2021-08-16):
之前改了台捷安特Hunter2.0电助力车,老婆骑了一下觉得骑行轻松,也需要一台。计划收一台捷安特女式车改装。

逛海鲜市场,发现这个,价格合适,有故障,没有电池。

果断入手200元买个车架就值了,电机如果好的就赚了,控制器什么的就当学习了。

车子到手,车子颜值在线,不错。

电机比较大也比较重,有一根辐条是红色,是为了好看?

这里面是控制器,卡扣是挂电池的,不过电池在二手市场上是相当贵的。
我准备利用原来的助力电池,有两块36V10AH电池。

前灯好象有个开关控制。

C刹没有用过,学习。

前轮是内六用固定的,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轮子是28-451,比20寸大点,细胎高压,下雨天不防滑。

控制器,看能利用最好,油门扳手是坏的。

控制线内走线,成品就是赞,美观。中轴左侧有转数感应(助力传感器),估计也是霍尔的。

电机线固定得不错,插头没有进水,闪亮。
九针,三根粗的是电机线,剩下5根霍尔线和1根速度线。

拆吧,没有原装电池,需要拆开确认接线,看能不能用原装控制器。

控制器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智能控制部人,一个是功率控制。

拆成这样差不多了。

控制器内部,电源有4条线,两根正负粗线接功率盒,还有两根细线板上有SDA,SCL的标记,象是串口ROM读取(电池内置口ROM?)
不知道用自组电池,没有SDA,SCL线能启动不,空了试一试。

因为原装电池太贵,超过这个车价格两倍,打算如果不能自组电池就换控制器,预算在200以内完成改造。

这个车在网上资料比较少,也知道的大虾多指导。

网友:
这几天也想买个电动自行车,在xy看 老板说 一个车架200  到四川运费150 ,本地这种又特别少

网友:
这么巧,我有一台刚坏了接控制器的那块梯形板,之前想改造,不过后面没继续
你可以先接电源试试看整机是否正常,再改造,坏梯形板的挺多的

如果改造可行,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个轻巧,适合女生骑

网友:
200块很值啊,,全铝车架的么!

网友:
18年600自取了一台一样的!其它都还好!就是一直显示2i错误,也不知哪里的问题,查了很久都不知,但使用没问题!原来的电池有点问题后来海鲜市场200收了一个!C1真的很好骑,不用电骑起来也不累!

网友A:
要注意电池接口那4pin,我量过电池打开后,除了主电源外还有一组5V电源到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电池接口那4pin,我量过电池打开后,除了主电源外还有一组5V电源到控制器! ...

那两根线标的是SDA,SCL,有5V?还是I2C总线?

楼主:
中午把电池头改为XT60头,重新连接。

车头灯亮了。

其它都没有反应,问了卖家说不需要APP,接原装电池能用的,看来还是要换控制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根线标的是SDA,SCL,有5V?还是I2C总线?

没确切量过,4pin我认为电源2线,5V一线,还有一条应该是电池电量数据线,因为有问题的电池打开后电池上的灯只亮一个,手把控制器上就无电量显示,好的那个会显示电量!

网友:
“有一根辐条是红色”打气头就在旁边,很快能找打气头!

楼主:
准备上这个控制器,还要确定刹车形式,看是低电位刹,还是霍尔刹车,原车刹车把能利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这个控制器,还要确定刹车形式,看是低电位刹,还是霍尔刹车,原车刹车把能利用不。 ...

原刹车有断电功能

楼主:
下单了,控制器,刹车是低电位控制款。

原车刹车的断电应该是霍尔控制的,
刹车线带动磁铁,在这个管中移动。
与原来的控制面板是集成在一起的,估计最后拆除。
准备先解决电机和助力,再换刹把加钢丝。

网友:
同求I2C控制器,有个四段的LED要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上这个控制器,还要确定刹车形式,看是低电位刹,还是霍尔刹车,原车刹车把能利用不。 ...

lz如果ECU不要了可否出给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根线标的是SDA,SCL,有5V?还是I2C总线?

这车由梯形的ECU和控制器组成

原装电池组的连接线除了主电源输出,还有一组辅助电源输出,ECU的供电估计是由这组辅助电源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果ECU不要了可否出给我试试看

估计下周挂闲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下周挂闲鱼。

这车APP没什么用的

你可以先试试看,电池输入那里,输入5v,ECU和控制器应该就能启动了

然后这车是上坡感应助力的,有时候推行会出现自己加速

网友:
宣传页是说有陀螺仪侦测上坡角度再输出助力,个人感觉可能有助力爬坡时跟平地骑感觉差不多,就刚开始爬有点费力助力后就轻松了,以前也怕ECU会坏在闲鱼也淘了一套,结果吃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