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艺冲击扳手裸机到手A3-6802,自己装个电池

楼主(2021-08-16):
前段时间自己一个人给车轮胎换位,拧螺丝真是费劲,准确买一台电扳手,一来是工具控,二来可以顺带把家里的废旧电池消耗一下。几个月前上车了雷力迅的那个最便宜的,试了试轮胎螺丝打不动,退货了,有运费险,但是东西重,又倒贴了5元运费。

轮胎换位,1个人,1套随车千斤顶,1个备胎,那个精疲力尽啊,说多了都是泪。

在几周前选了大艺的,主要是用户群多,价格不贵,配件也便宜。网上没少看,长的一模一样,价格可以说是相差极大,在坛友的建议下,我也仔细想了想,一分价一分货,为了保证是真货,最终在天猫大艺官方店买。型号A3 6802裸机一台,加上8月活动,247.8大洋。当天又选购了十五节电池外壳,充电器,镍片,加邮费23元。。刚好那天晚上老五发布了电池保护板,4.5元。
电扳手发的顺丰,先到,没有电池试机,可调电源调了个20V,电流调到最大,夹上试机正常,只是空转没有负载,最大转速下电流还不到4A,于是先收好,等电池配件。发几张裸机图片。

包装盒

产品LOGO

四方轴

标示牌

防伪,没有查

应该是机身序列号

电池连接口

受疫情影响,电池配件快递发不了,跟老板联系后换EMS可以了。邮政,可谓是等等等。期间,老五的保护板到了,先看看,新板子,3颗管子,有温度探头。

护版正面,不缺件

保护芯片CW1053

保护板背面,焊点均匀

终于,该来的还是来了。到货拆开看看,梅花扳手、弹簧和外壳螺钉都有,只是没有保护板固定螺钉,那个没事,自己找4个就行了。

外壳套件全家福

电芯出场吧,使用的是LG的5C电芯,出厂标称2100mAh,现在容量低了,替换下来放着也没啥用,分容后2A放电4.2V至3.0V在1500~2000mah之间,其实要放至2.7V应该容量会稍大点。这次准备挑低容量的使用,主要考虑到现在单芯瞬间放电也能在10A以上,这个有测过。持续放电5C也有7A上下,再不济3C也有5A左右,3并后动力输出也不会太小,扳手使用时间需求不长,所以电芯基本上都是都是挑的1500~1800的容量用,内阻、容量、电压信息先列出来,然后进行手动配对,配对考虑的第一因素是容量。

单芯容量测试

电芯型号LGEAMF11865

15节电芯,编好号码,便于配对

电芯配对

极耳打磨下,便于焊接。装到支架上,正极做好绝缘

盖好被子

点焊机电压设置80,时间设置为0

试验一下效果,还可以。不满意了可以调节

磁带A面

磁带B面

装保护板后并锁紧保护板

焊接保护板,坛友土木那买的,自己改了DC插头和开关,使用同样的电芯配对方法做了2并6串供电,很耐用,化锡性能跟交流电一样。半年了,测量每串之间电压还是比较均衡的,焊接很方便移动。有同学问,电池咋充电?这个充电器也都省了,电池充电的时候直接插上220交流插头,开关接通,电池只能充到24.3V左右,不会过充。
T12移动版改装

330℃焊接

别急着装外壳,把这个温度探头也放好

站好,开装壳前的最后一拍

测试单串内阻12mΩ,从保护板输出21V,61moΩ,看来正常,可以装壳子了。
开始装电池外壳,能用电动的解决,决不用手动

贴上贴纸,看着好看,不过一眼就能看出是组装的

称下重量,不轻,快2斤了。

装机,扳手工作正常

准备下楼打个轮胎螺丝试下,又有同学问了,没见套筒呀,别急,之前买的有,刚好合适。

下楼测试,使用随车工具手动把我的车轮胎螺丝锁紧,然后整个人踩到套筒长杆上进行锁紧,直到一个人的力量踩到极限为止。然后用电扳手打,18号套筒,你妹的,差不多2秒就松了。再试试老婆大人的SUV,新车,还没拆过,知道了会不会挨怼??先试了再说,21号套筒,大概要4秒左右才打松,出厂的时候不是标准扭力锁紧的吗,这得多大的力。
至此,电扳手采购完成,回家放起来,吃H吧,重在过程,结果也满意。本贴完成,各位坛友有好建议可以提。

网友:
这套套筒其实不适合冲击扳手用,不过家用的使用频率和强度倒也问题不大

网友:
为了瓶酱油,又买了个鸡

网友A:
请问性价比最高的电池是大艺的吗?

最近准备改电池,还么决定好改哪家的接口

网友:
我也买了大艺2106扳手,没仔细观察,好像没楼主的正宗,楼主的是处处标记和防伪,电池用的大有转接,只是单打汽车轮胎的话,普通手动扳手加一截自来水管延长就行,这个扳手拆一些乱七八糟的螺丝方便,比如自行车的旋飞,手工拆要费力气那种,使用时要避免不敢打紧,我刚开始就是不敢打紧,导致轮胎螺丝用手能拧松,还是手工拧i紧的。

网友B:
不错,不错,看得我有点手痒了,哈哈哈

网友:
汽车轮胎螺丝帽都是 17  19  21mm的,你怎么是18套筒了?
电池组的漂亮,工具用到的挺多的。。
电池外壳,还是里面的镍片,充电器。在什么地方入手的,tb上找了半天了 没有找到满意的。
电池外壳  镍片  充电器 。方便的话 pm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性价比最高的电池是大艺的吗?

最近准备改电池,还么决定好改哪家的接口 ...

我是看着大艺的比其他品牌的要便宜,所以选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看得我有点手痒了,哈哈哈

男人嘛,不买化妆品不买衣服,工具这块得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着大艺的比其他品牌的要便宜,所以选了它

大艺是裸机便宜,电池并不便宜,或者说电池性价比不高比较山寨,自己做当然货真价实,最省事就买个转接座用其他牌子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男人嘛,不买化妆品不买衣服,工具这块得跟上

 再配一个随车电动千斤顶就爽、、、、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配一个随车电动千斤顶就爽、、、、鸟。

一个千斤顶是不够的,普通亞字千斤顶最好两个,像论坛雪玫瑰MM那样做个电动扳手六角转换头,这样千斤顶就变电动的了

网友:
不错,看得我有点手痒了

网友:
杀鸡取卵,楼主闲得慌
神马,家里有车有矿啊,那就随便折腾了

网友D:
250块钱都差不多可以买个大有5733 plus了。。

网友:
本来准备买大艺的后来想想买的大有5733plus带调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块钱都差不多可以买个大有5733 plus了。。

我就是这价在京东买的大有带调扭

网友:
电池外壳  镍片  充电器 。方便的话 pm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块钱都差不多可以买个大有5733 plus了。。

不能吧,我看全新正品的5733 PLUS裸机都在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我看全新正品的5733 PLUS裸机都在300+

闲鱼270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