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电源12v滤波使用16v电容耐压有点小

楼主(2021-08-16):
现在技术都比前些年高了,变压器这么小,功率不小,实测12v电流还不错,4pin接了0.6欧电阻,在硬盘线端测量11.82v,20A,,4pin接了0.4欧电阻,在硬盘线端测量11.73v,30A,,就是感觉原滤波电容用料都余量不大

凡我拆过的电源,感觉用25v的不多,自己曾经测试过,同容量的电容,使用VCD机的开关电源测试,在5v采样,12v端分别使用16v和25v的滤波电容,使用25v的滤波电容得到的电压高些,那么如果使用16v的滤波电容,有些尖峰尖端的电量是不是就漏了,变成热量了,,,,,,让我把12v并加了50v4700uF、5v并加了25v2200uF电容

网友:
12V用16V很正常啊,19V用25V啊。好的电源电压波动不大,只有山寨的才会在12V电源上用山寨的25V电容吧

网友:
滤波电容数量好少,比以前省多了

网友:
散热处这么小了,技术进步了?

网友A:
这个电源的散热器会不会寒颤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的散热器会不会寒颤了点?

从散热器来看估计这电源是山寨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散热器来看估计这电源是山寨产品

错了,这是正品,光那个黑色磁环就说明这个用料有保证,但是招来康舒的工程师,COSTDOWN水平已经出神入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这是正品,光那个黑色磁环就说明这个用料有保证,但是招来康舒的工程师,COSTDOWN水平已经出神入化 ...

还真是正品。网上找了一张图,透过散热孔能看到散热片,跟他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220V整流后用耐压400V的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散热器来看估计这电源是山寨产品

补加电容之后,测试4pin+6pin12v口输出30A时硬盘接口测电压11.73V,4pin+6pin12v口输出20A时硬盘接口测电压11.82V,,,,补加之前未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加电容之后,测试4pin+6pin12v口输出30A时硬盘接口测电压11.73V,4pin+6pin12v口输出20A时硬盘接口测电 ...

电容加大,直流电压应该是略有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加大,直流电压应该是略有下降的

电容加大,变压器内的电能才会更好的充入到电容中,怎么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加大,变压器内的电能才会更好的充入到电容中,怎么会下降,

电容太大,会充不满。电压自然低,但能提供的电流大。

网友:
技术进步了,发热量小了,基本不需要散热片了

网友D:
现在的新电源也很轻,我一度以为出了高仿货,其实人家是正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电源也很轻,我一度以为出了高仿货,其实人家是正品,哈哈。

其实这是推挽式开关电源,纹波不大,对电容耐压要求较低,和单端电源区别很大

网友:
电解电容是可以的,只要允许在额定电压下

网友:
电脑电源的12V 我没见过用25V电容的,都是16V

网友E(2022-02-19):
这个看起来做工一般啊,只有一级EMI 。台式机的ATX确实很少使用25v等高耐压的DC滤波电容 ,估计是成本原因吧 。25v的1500u以上的滤波电容价格比16v的高的多 。
我因为坏了几个ATX,300-450w不等,专门拆过这些电容测容量
3.3v使用10v的电容(台系),非常耐用,容量几乎没有变化。
5v使用10v的电容(台系),明显损耗,容量10%的变化。
12v使用16v的电容(台系),明显损耗,容量10%的变化。
如果是日系的电解,寿命应该足够 支撑几年(较大负载使用)。台系和国产电容按3倍耐压配置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起来做工一般啊,只有一级EMI 。台式机的ATX确实很少使用25v等高耐压的DC滤波电容 ,估计是成本原因 ...

同意你的说法,我给电源整流后做滤波的时候电容都是比电压大一点才会安全点,农村电网电压波动在AC200-250之间,整流后用400V的电容我都怕当场爆了,用450V的就安全点。在低压方面也是和你说的差不多这样做才用的久一点,做维修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做的差名声差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找你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