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个华为快充线

楼主(2021-08-16):
办公室手机充电器没了,干脆买个模块,别人不懂就拿不走了,3.7包邮买俩,一个办公室一个安车上,24w快充。

尴尬发现廉价充电usb线不支持华为快充,换一根四根线的usb线就支持,所以,干脆改造下。
过程图片没拍,简单说下,两头扒开,typec接头cc接口已经有个55k电阻接地了,这是开启华为快充的必要条件,还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两根数据线必须接充电口。
原来Type-C接口D+ D-直接短路到一块了,用刀尖刮开,飞线引出引脚。
难点就是飞线,线太细,烙铁头太大,飞了好几个小时。
总结下关键点,
1.选好适合线径,开始用的0.5结果太粗,不好焊接,后来换的电阻的引线,勉强够
2.焊接前打满焊油,焊油要用好的透明的,焊油淹没焊脚。
3.焊线头上粘上一点点焊锡,多了容易连锡,一点点就行。

4.烙铁头太粗就将烙铁上多余焊锡全部去除,不然容易连锡。去除办法我这里直接用卫生纸硬擦,多擦几次就干净了。
5.焊线对紧焊脚,用烙铁头240度从焊线头向焊脚方向快速刷一下,看是否焊住,没有就再刷一下,把线头上的锡顺到焊脚上。因为烙铁头太大,直接怼容易连锡。
6.接好万用表测下是否短路。

7.紧挨cc口是D+ 第二位是D- 如果弄反了,就不开启快充,连接电脑会提示异常。别问我为啥知道。
8.万用表测好,打密封胶固定。这里我用的热熔胶,一定要固定,不然一会测试不小心一拉,你就知道抓狂是啥感觉了。

接线图: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https://bbs.elecfans.com/forum.p ... =1954803&page=1

实物图

包好,注胶,收工

补充内容 (2021-8-20 11:11):
8.20
原来用的电阻腿还是太硬,用了几天脱落了,干脆,直接用专业飞线(买热风枪送的),由于有了第一次经验,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就飞好了。飞线前用吸锡带处理好焊脚,飞线挂锡,烙铁头用吸锡带吸干,焊脚打点焊油,眯起眼对好线,用烙铁头快速点一下,没点住就继续点。要是有个十倍的放大镜就舒服了。飞完用手机拉十倍焦距看看焊点。飞线基本很结实,但稍微用力拽还是能拽掉的。飞好线万用表测下是否短路。最后打胶固定,最好用绿油,另一端在电路板上打圈,上绿油,刮出点,做个焊脚,那就完美了。可惜我没有绿油。

补充内容 (2021-8-20 11:11):
图片在后面楼里

网友A:
太丑了,为啥不拿4芯的线

网友B:
模块的购买链接有吗

网友:
同样想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的购买链接有吗

某宝搜索“直流降压模块qc2.0 qc3.0 快充 usb 手机充电板支持苹果华为F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丑了,为啥不拿4芯的线

丑就没人偷了

网友C:
给个关键字什么模块这么便宜。我看一般的快充模块都快20了。

网友:
同样想买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关键字什么模块这么便宜。我看一般的快充模块都快20了。

直流降压模块QC2.0 QC3.0

楼主:
图片都上了,用某宝拍立淘功能拍下就有了

网友:
贵司办公室真乱。。。。。

充电头,线都有人拿。。。。。。

饮水机养金鱼没有?

网友D:
主要中间2心数据线要交X绕的啊,电源不用这样绕的啊,呵呵~~~无语中

网友:
看不出,小小体积竟然还能快兖

网友:
pdd  我上次买过一个 好像4元这样  支持快充 也是最便宜的了吧

网友:
看不出,小小体积竟然还能快兖,自己动手太牛了

网友E:
淘特版购买更优惠,这货便宜是便宜,我12V开关电源供电,华为原装充电线,荣耀V20手机老是给我干到9V充电电压,基本上维持在20多瓦功率,不敢继续使用,买了十来个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特版购买更优惠,这货便宜是便宜,我12V开关电源供电,华为原装充电线,荣耀V20手机老是给我干到9V充电电 ...

华为快速充电就是9v充电啊,这板子就是24瓦,有什么不敢用的呢,只要保证输入电压在12v以上就行了

网友:
买过两个,装电动车上边,结果骑电动车时触摸不好用,估计是电动车控制器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中间2心数据线要交X绕的啊,电源不用这样绕的啊,呵呵~~~无语中

同意,电源线没必要交叉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