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81开b0kb跳线与掉成usb2.0问题

楼主(2021-08-16):
手头有个3CE,144G的镁光b0kb,使用正片工具开卡只能用原厂坏块开出来,但是全盘有数十个新增坏块标记不出。如果用打开prescan的话会一直卡在force flash ddr test。
用黑片工具开的话,不管插在哪个口,工作的协议又会一直都是usb2.0,无法识别出3.0
我跳了SB8与SB10,SB4为空,flash电压为1.8v,请问这个情况是跳线问题或者开卡工具设置问题吗?

网友A:
3281哪来的sb10?你可以先校验出红,提示有新增后,二次开卡选erase good就行了

网友:
首先这个制程电压只能是1.8v,3.3v压根不认颗粒。制程跳线跳sb8就行,3281上的sb4感觉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没啥用。

建议按二楼的方法试一下,定容12800M开一次,跑2-3圈跑出坏块来,pretest改erase good再开一次。

网友B:
用的哪种板子,我的4,5个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哪来的sb10?你可以先校验出红,提示有新增后,二次开卡选erase good就行了 ...

感谢帮助,我的是大树家SM3281N,双头支持8ce的板子,看pcb丝印像是直接把3268M的板子换了个主控贴来的,应该sb10就是这么来的。
开卡完成后跑圈,最后erase good的方法之前也试过了,后面会卡在force flash ddr test然后掉盘,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种板子,我的4,5个都正常

大树sm3281N和之前的蓝色板子sm3281L都试过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正片工具开出来,USB3.0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片工具开出来,USB3.0正常吗?

正常,现在打算补贴一颗1ce 48GB b0kb来开slc模式了,应该还是闪存体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现在打算补贴一颗1ce 48GB b0kb来开slc模式了,应该还是闪存体质的问题。 ...

还能开slc模式?

楼主(2021-10-14):
成功开好了,4ce b0kb,开成64G,全盘120M写入不掉速不漏电,颗粒在tlc模式漏电非常厉害无法使用的,开成slc用了快2个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功开好了,4ce b0kb,开成64G,全盘120M写入不掉速不漏电,颗粒在tlc模式漏电非常厉害无法使用的,开成 ...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认3.0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功开好了,4ce b0kb,开成64G,全盘120M写入不掉速不漏电,颗粒在tlc模式漏电非常厉害无法使用的,开成 ...

请教一下,正片工具怎么把tlc开slc模式呢?ecc设10这样小点,再往forcefw里面加slc固件?还是要改default里面数值?

楼主(2022-04-19):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认3.0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降低flash.dbf的闪存速率,论坛内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正片工具怎么把tlc开slc模式呢?ecc设10这样小点,再往forcefw里面加slc固件?还是要改default ...

正片好像是开不了的,只能用黑片工具开slc

网友(2022-10-09):
我也跟这个组合较劲好几天了。 用b0kb的erase all AA+55直接开pretest会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ing, 指定容量128000可以开过,现在跑圈倒是也还没掉,没报错,但是速度读写只有40/20多。。。 黑片工具开也是一样,不过容量能多点... 多贴一片1ce也可以的吗?

网友(2024-04-23):
我是单颗96g的,tlc模式死活漏电,最后黑片工具开的slc,本来想开mlc,但是好像硬件限制就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