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烧掉保险的品胜车充

楼主(2021-08-16):
整理柜子的时候翻出来这个,当时好像是保险烧了就扔柜子里了,现在要整个大电流的玻璃管保险丝估计还有用,不过输出太小,板子可以改成大输出么?

楼主:
虽然外科黄了,几个接头感觉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34063本身输出也就0.5A,想改,还不如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A:
既然是烧保险,指定有什么毛病。12V侧的保险都能烧,输出才0.5,输入侧的电流能有多大,还烧保险?

网友:
34063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烧保险,指定有什么毛病。12V侧的保险都能烧,输出才0.5,输入侧的电流能有多大,还烧保险? ...

可能是保险管质量不好,受潮腐蚀掉了,真烧保险的话,34063应该炸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外科黄了,几个接头感觉还是挺扎实的……

这是盘出包浆了

网友:
这个,5毛钱一个应该能买到

网友:
发黄了还没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