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30 有可能内存槽故障导致不可机吗?

楼主(2021-08-16):
一台x230一直都是查4+8两条内存使用的,昨晚唤醒系统后,系统报错,重启后就不能过自检,按电源,除了电源灯外其余都不亮。后来替换排除,确定只要右边一条内存槽有查内存,就不能过自检。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可能是内存槽虚焊了吗?顺便问问,打算烙铁补焊,温度应该控制多少?怕损害塑料部件。谢谢

网友:
感觉不会是虚焊 加焊没用 等楼下高手

网友:
换个座子吧 我那个块rog的主板也是这个鸟样 只插1号位没问题 2号位如果接触不良也会自检过不去

网友:
先别加焊,先擦下内存条金手指,

网友:
确定不是内存本身问题?插槽一般不容易坏,真要虚焊也是桥或者CPU虚焊

楼主:
回楼上两位,右边内存槽试过4G、8G都不能过自检,左边内存槽都可以,所以觉得可能是内存槽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1.首先排除内存条金手指上是否有氧化,可以用橡皮或者用手纸等擦拭内存条上的金手指。2.替换两条内存的位置或单一插槽插上内存以验证是否为插槽或内存损坏所致。
3.然后对内存插槽吹气或用稍硬的纸张等划拉内存插槽几次。再次上电开机查看故障是否解决。

记得先拔下电池/AC供电再操作。

内存插槽一般不会损坏,不要想着动烙铁。焊接此类插槽需要用到风枪,普通烙铁难以焊接。

网友A:
有问题的插槽插任何一根内存都有问题吗?内存槽虚焊基本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插槽插任何一根内存都有问题吗?内存槽虚焊基本不可能吧

确实是有问题的插槽插任何一根内存都不能过自检。之前用的好好的,忽然就不行,我自己也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