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ESP8266驱动LC7822

楼主(2021-08-16):
想做个音频切换器,网上查了很多后来找到LC7822,这是个8选1的双路音频切换集成电路,但是它的切换是通过串行数据来控制的,我想用ESP8266来控制它,这样就可能扔在角落里不用管它直接用手机操作了。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ESP8266之类的东西,最主要怎么用ESP8266来产生LC7822所需要的串行控制信号是一头雾水,请大神们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想法挺好  不过  没接触过esp8266  你该考虑的不是怎么驱动这个LC7822,而是考虑怎么用手机控制ESP8266    看资料 驱动这个LC7822挺容易,三根IO数据线就行了。根据时序给高低电平。Arduino 软件非常好用。

网友:
机智云 贝壳物联都可以提供平台远程控制esp系列